[技术问答] M0516低压检测保存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4-07-06):
M0516目的实现掉电保存参数:
1、要将寄存器BODCR = BOD_EN|BOD_RSTEN|BOD_LPM|BOD_4V5  ;  //欠压检测使能开 |中断使能|低功耗 |4.5v
2、然后再中断函数中操作
void BOD_IRQHandler(void)
{
   UpdataEEPROMRecode();   //保存故障  eeprom
}
还需要进行一下什么设置,高手指点一下?有例程最好!!!在此跪谢了!!

网友A(2015-02-28):
楼主的代码有误吧?

网友B: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技术

网友B:
UpdataEEPROMRecode();是写eeprom

网友:
楼主想断电了,保存数据

网友:
这就不好办了,你需要一块备用电池

网友:
当主电池断电,备用电池接替

网友:
通过中断检测掉电了,启动备份程序

网友:
当保存完成后,再进入系统关机程序

网友:
关机程序可以是深度休眠,也可以是自动切断电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