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如何关闭SWD?

楼主(2014-07-06):
stm32f0 如何关闭SWD?

网友A:
将 SWD 端口的 I/O 口功能设置成 SWD 功能以外的其他功能, 比如通用 I/O 模式.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记得库函数手册里有这个函数的,看看去吧

楼主:
谢谢,
是不是,因为不做设置时为通用输入,有SWD功能,那给它设成输入以外的模式,比如输出模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