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ARM9的LED轮流点亮状态不对

楼主(2014-07-06):
如图,我想点亮TX2440开发板的4个LED灯,LED0-4分别接在GPF0-4 ,但是编译之后的程序烧到开发板显示4个LED都亮,delay()里的参数从1000-30000000试了都没用,烦恼中,不解为什么实现不了LED轮流点亮。求解!

网友A:
建议
void delay(ulong dly)
{
    volatile ulong d = dly;

    for(ulong i=0; i<d; i++){

    }

}

楼主:
刚试了,还是不行。估计crt0.s要设置下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