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F4P6

楼主(2014-07-06):
IAR for STM8 Option 在哪里设置FlashMemory ReadOut Protected

网友A:
IAR没有这个吧?IAR下载程序是要用来DEBUG的,不会用到读保护。
用STVP之类的工具吧。

网友B:
写个代码,就能解决了.

网友B:
/***************************************************************************************
** 函数名称: Read_Protect
** 功能描述: 对STM8的选项字节进行读保护操作
** 参    数: None
** 返 回 值: None
***************************************************************************************/
void Read_Protect(void)
{
        if(FLASH_ROP == FLASH_ROP_KEY)                                // 判断是否已加密
        {
                return;
        }
        //----------------------------------------------------------------------------------
        do{                                                                                        // 解锁Flash
                FLASH_DUKR = 0xAE;
                FLASH_DUKR = 0x56;
        }
        while(!(FLASH_IAPSR & 0x08));                        // 成功后退出
        //----------------------------------------------------------------------------------
        FLASH_CR2  = 0x80;                                                        // 对选项字节进行写操作被使能
        FLASH_NCR2 = 0x7F;                                                        // 互补控制寄存器
        //----------------------------------------------------------------------------------
        while(1)                                    // 写保护操作死循环
        {
                IWDG_ReloadCounter();                                        // 喂狗
                FLASH_ROP = FLASH_ROP_KEY;                                // 配置写保护标志
                while(FLASH_ROP == FLASH_ROP_KEY);                // 死循环判断写成功: 使看门狗起效进行重启操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