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我想做SDIO实验 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7-06):
Build target 'Template'
compiling main.c...

compiling stm32f10x_it.c...
compiling sys.c...
..\SYSTEM\sys\sys.c(73): error:  #136: struct "<unnamed>" has no field "IPR"
compiling sd.c...
..\CORE\core_cm3.h(715):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SCS_BASE" (declared at line 687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CORE\core_cm3.h(723):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SCB" (declared at line 935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CORE\core_cm3.h(724):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SysTick" (declared at line 930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CORE\core_cm3.h(725):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NVIC" (declared at line 934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USER\stm32f10x.h(487):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s32" (declared at line 23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491):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sc32" (declared at line 27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495):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vs32" (declared at line 31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19):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FlagStatus" (declared at line 57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19):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ITStatus" (declared at line 57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21): error:  #101: "DISABLE"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USER\stm32f10x.h(521): error:  #101: "ENABLE"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USER\stm32f10x.h(521):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FunctionalState" (declared at line 59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24): error:  #101: "ERROR"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USER\stm32f10x.h(524): error:  #101: "SUCCESS"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USER\stm32f10x.h(524):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ErrorStatus" (declared at line 62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28):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HSE_Value" (declared at line 147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conf.h")
..\USER\stm32f10x.h(564):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ADC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58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USER\stm32f10x.h(663):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BKP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154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USER\stm32f10x.h(675):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CAN_TxMailBox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163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USER\stm32f10x.h(687):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CAN_FIFOMailBox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171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USER\stm32f10x.h(697):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CAN_FilterRegister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177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USER\stm32f10x.h(731):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CAN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203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USER\stm32f10x.h(758):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CRC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213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USER\stm32f10x.h(782):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DAC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232 of compiling exfuns.c...

..\USER\stm32f10x.h(487):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s32" (declared at line 23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491):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sc32" (declared at line 27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495):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vs32" (declared at line 31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19):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FlagStatus" (declared at line 57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19):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ITStatus" (declared at line 57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21): error:  #101: "DISABLE"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USER\stm32f10x.h(521): error:  #101: "ENABLE"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USER\stm32f10x.h(521):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FunctionalState" (declared at line 59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24): error:  #101: "ERROR"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USER\stm32f10x.h(524): error:  #101: "SUCCESS"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USER\stm32f10x.h(524):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ErrorStatus" (declared at line 62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28):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HSE_Value" (declared at line 147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conf.h")
..\USER\stm32f10x.h(564):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ADC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58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USER\stm32f10x.h(663):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BKP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154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USER\stm32f10x.h(810):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DMA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254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USER\stm32f10x.h(895):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EXTI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265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compiling fattester.c...
..\CORE\core_cm3.h(715):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SCS_BASE" (declared at line 687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CORE\core_cm3.h(723):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SCB" (declared at line 935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CORE\core_cm3.h(724):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SysTick" (declared at line 930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CORE\core_cm3.h(725):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NVIC" (declared at line 934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USER\stm32f10x.h(487):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s32" (declared at line 23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491):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sc32" (declared at line 27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495):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vs32" (declared at line 31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499):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vsc32" (declared at line 35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03):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u32" (declared at line 39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07):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uc32" (declared at line 43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11):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vu32" (declared at line 47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15):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vuc32" (declared at line 51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19): error:  #101: "RESET"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USER\stm32f10x.h(519): error:  #101: "SET"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USER\stm32f10x.h(519):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FlagStatus" (declared at line 57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19):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ITStatus" (declared at line 57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21): error:  #101: "DISABLE"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USER\stm32f10x.h(521): error:  #101: "ENABLE"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USER\stm32f10x.h(521):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FunctionalState" (declared at line 59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24): error:  #101: "ERROR"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USER\stm32f10x.h(524): error:  #101: "SUCCESS"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USER\stm32f10x.h(524):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ErrorStatus" (declared at line 62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28):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HSE_Value" (declared at line 147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conf.h")
..\USER\stm32f10x.h(564):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ADC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58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USER\stm32f10x.h(663):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BKP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154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USER\stm32f10x.h(675):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CAN_TxMailBox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163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USER\stm32f10x.h(687):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CAN_FIFOMailBox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171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USER\stm32f10x.h(697):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CAN_FilterRegister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177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USER\stm32f10x.h(731):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CAN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203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FATFS\exfuns\mycc936.c(3):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flash.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diskio.c...
..\CORE\core_cm3.h(715):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SCS_BASE" (declared at line 687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CORE\core_cm3.h(723):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SCB" (declared at line 935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CORE\core_cm3.h(724):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SysTick" (declared at line 930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CORE\core_cm3.h(725):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NVIC" (declared at line 934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USER\stm32f10x.h(487):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s32" (declared at line 23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491):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sc32" (declared at line 27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495):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vs32" (declared at line 31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499):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vsc32" (declared at line 35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03):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u32" (declared at line 39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07):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uc32" (declared at line 43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11):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vu32" (declared at line 47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15):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vuc32" (declared at line 51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19): error:  #101: "RESET"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USER\stm32f10x.h(519): error:  #101: "SET"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USER\stm32f10x.h(519):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FlagStatus" (declared at line 57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19):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ITStatus" (declared at line 57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21): error:  #101: "DISABLE"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USER\stm32f10x.h(521): error:  #101: "ENABLE"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USER\stm32f10x.h(521):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FunctionalState" (declared at line 59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24): error:  #101: "ERROR"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USER\stm32f10x.h(524): error:  #101: "SUCCESS"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USER\stm32f10x.h(524):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ErrorStatus" (declared at line 62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USER\stm32f10x.h(528):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HSE_Value" (declared at line 147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conf.h")
..\USER\stm32f10x.h(564):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ADC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58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USER\stm32f10x.h(663):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BKP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154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USER\stm32f10x.h(675):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CAN_TxMailBox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163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USER\stm32f10x.h(687):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CAN_FIFOMailBox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171 of "D:\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头文件是不是搞错了呢  这么多不兼容?  或者编译平台做了改变,比如从IAR变成KEIL。

网友B:
头文件或路径没有包含或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