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的下拉能得到完美的“下降部分”波形吗?

楼主(2014-07-06):
大侠们,见附图。
   用高频OP加高频BJT(NPN)对输入高频信号跟随,在其输出部分能得到较好的下降沿么?
   个人分析:由于BJT仅仅对输出端有抬升作用,而没有下拉作用。输出端的下拉基本靠接到负15V的电阻。这个下拉电阻能产生多强的“下拉摆动”呢?
               在上升到100M的高频时各种杂散效应凸显。
               VOUT端原本接高阻抗输入的OP,等效成了电阻和电容的并联。这个并联的电容CL和VOUT端的各种杂散电容对VOUT端形成了电荷存储,从而存储电压               值。1K的下拉电阻和这部分电容决定了下拉的“摆动率”
   问题:个人感觉输出端的高频上升沿能得到“充分”的跟随,而下降沿由于下拉的“力度”不够波形出现变形。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要改善怕是只能引入配对的PNP BJT来下拉了?
  多谢啊!

2014-07-06  (1.05 MB )

网友A:
可以跟随得到同样好的“负半周”波形

没计算,你效验看“15mA能否在等效交流负载上够5V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跟随得到同样好的“负半周”波形

没计算,你效验看“15mA能否在等效交流负载上够5V压降“ ...

多谢,
  依计算来看,15毫安在等效较旧负载差不多刚好是5V---在100M的时候。
  为何用15毫安?BJT最大电流输出?

网友A(点评):
静态工作电流15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跟随得到同样好的“负半周”波形

没计算,你效验看“15mA能否在等效交流负载上够5V压降“ ...

纠结了一上午这个事情,后面翻了下原来发的有关交流等效分析的帖子,发现这么一句话貌似解决了问题------当直流时,输出15毫安电流,而交流能使输出电流为零,等效流入了15毫安电流,所有这时候的输出电压的下限等于这个15毫安和交流负载的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纠结了一上午这个事情,后面翻了下原来发的有关交流等效分析的帖子,发现这么一句话貌似解决了问题------ ...

这是线性放大时的原理极限值
结贴吧送分儿吧

楼主(点评):
要24小时才能结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线性放大时的原理极限值
结贴吧送分儿吧

三极管这东西分析得少,还是读书时在模电书上看过一些。
对这个电路而言,交流的分量可以得到没有削减的波形。但如果本电路输入先输入一个5V的直流,然后在10nS内衰减到0V,输出能否及时跟上这个响应?
用multisium仿真了下,3PF电容从20V放电到15V需要微秒级别的时间,貌似跟不上。。。。。大侠有好办法完成这个事情么---引入PNP推挽?
多谢啊!

网友A:
100M都不怕,10nS都充放一周了

楼主(点评):
开始算错了

网友B:
这个犀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