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这个三极管电路为什么输出波形不对,谢谢!

楼主(2014-07-07):
三极管是8050,D1是1N4148,黄色为输入Vi,蓝色为输出Vo。1.5V用的直流稳压电源1.5V,不是直接用的干电池。

网友A:
不对是肯定。你用1.5v除以电路任何一个电阻,看看电流多少。我没有计算,但是你把电阻全部缩小10倍调试。

网友B:
先考虑一个问题:这么低电源应该着重考虑怎么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是肯定。你用1.5v除以电路任何一个电阻,看看电流多少。我没有计算,但是你把电阻全部缩小10倍调试。 ...

我把VCC一直往上调,到15V还是这个波形,只是整体往上移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考虑一个问题:这么低电源应该着重考虑怎么偏置

我调过VCC了,一直调到15V都是一样波形啊

网友B:
接下来,依据负载,依据要求的输出Vo,建立适宜的”静态工作点“

别什么“高级”用什么,现用块儿万用表

楼主:
1、将C2断开:

2、将C2断开,信号输入端加1K电阻:

3、短掉D1,C2接上:

4、短路D1和断开C2,VCC=1.5V:

这个增加VCC,输出波形上半部逐渐上升,6.5V左右时是一个完整的正弦波。

网友A:
按照15v计算,Ico=1.6ma,R4压降1.6*3=4.8v,
R3的压降1.6*6.2=9.9v,那么,C极和E极还有多少
可以变动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15v计算,Ico=1.6ma,R4压降1.6*3=4.8v,
R3的压降1.6*6.2=9.9v,那么,C极和E极还有多少
可以变动的电 ...

1.6mA是15V/(Rc+Re)吗,这样算出来的电流就已经忽略了C极和E极的压降了吧。

网友C:
输入电压100mV,又没有反馈,肯定要失真,不会得到正弦波输出。

首先要知道允许输入多大电压

网友D:
告诉我晶体管贝塔值多大,以便照输出范围最大要求整定工作点。

网友A:
1.6ma不是你的算法算出来的。最基本的电路计算:
1),确定静态电流Ico,例如1ma。
2),C极和E极电压取电源一半,例如Vcc15v,即取7.5v。
3),确定Rc=7.5v/1ma=7.5K。如果Re=1k,则Rc适当减少。
4),Re的压降+0.7v为B极电压,例如1v+0.7=1.7v。
5),确定Rb1和Rb2(下偏压电阻)
     按照Vcc/1.7v=(Rb1+Rb2)/Rb2关系式计算,按照实际电路调节。

例如1ma。你那1ma就是蒙的,怎么可以呀!

网友B:
什么输出波形不对?因为它未经几乎未经任何设计
设:音频前置放大,Vi=20mV ,电源1.5V,RL=500欧,8050管,一般环境
要求:Ri不小于1k,Vo/Vi约等于10,基本无失真

可以按这个逐步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ma不是你的算法算出来的。最基本的电路计算:
1),确定静态电流Ico,例如1ma。
2),C极和E极电压取电 ...

嗯,谢谢....现在这个静态时VR4=4.7V,VR3=9.5V(C2断开),VE太高了,应该2V左右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输出波形不对?因为它未经几乎未经任何设计
设:音频前置放大,Vi=20mV ,电源1.5V,RL=500欧,8050管 ...

嗯..,那我把RE减小到1K看看,现在R3/R4=2

将R4改为1K,R3分别为3K,6K,9K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C2去掉

去掉C2了也没用....,只有把D1和C2一起去掉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D1不该用,肯定要去掉的

为什么呢?D1上的压降不能刚好用于三极管的开启电压,使三极管be极导通吗?

网友F:
楼主去掉C2的波形上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去掉C2的波形上传一下。

请看下7#:C2断开下面的波形就是

网友A:
回:“春天里的剪刀菜  例如1ma。你那1ma就是蒙的,怎么可以呀!”
   不明白为什么说:三极管的静态Ic=1ma是“蒙”和“怎么可以呀”。能讲出理由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回:“春天里的剪刀菜  例如1ma。你那1ma就是蒙的,怎么可以呀!”
   不明白为什么说:三极管的静态Ic=1m ...

你说不是蒙的,就给大家讲一讲Ic=1ma是根据什么定则或者要求来的,不就解疑了?

网友B:
***,你设计个13楼电路瞧瞧,他们就知有没有,简单贴近

网友A:
   二极管这样接是错的,你也认为应该去掉。1楼电路本来就存在不少错误,你怎么可以用它为依据。
  我的计数方法并没有提到二极管。不知道还有什么指教?

网友B:
二极管这样接,没啥大错。**,你俩干嘛在它身上下功夫呢

网友G:
复习晶体管放大电路及可理解!…1.5V?…创新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说不是蒙的,就给大家讲一讲Ic=1ma是根据什么定则或者要求来的,不就解疑了? ...

对小信号三极管放大电路,例如收音机的中放或低放的前置,静态集电极电流在0.4~1.5ma之间,这个能否是依据。

网友H:
呵呵,静态工作点不对,输入太大导致输出上下饱合,1.5V太小太小了,温度变化也会导致Q点漂掉电路不能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小信号三极管放大电路,例如收音机的中放或低放的前置,静态集电极电流在0.4~1.5ma中间,这个能否是依 ...

0.4~1.5mA中间,这个范围也太大了,充其量只能认为是一个经验值

网友I:
**何不用你那“没有集电极特性曲线族的图解法”来解决此静态工作点设计问题?
也让大家欣赏欣赏**的“创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0.4~1.5mA中间,这个范围也太大了,充其量只能认为是一个经验值

那么你能不能讲讲,三极管静态集电极电流的标准值以及标准的出处。

网友D:
电磁炉设计时电阻已经选E192系列。192系列意味什么,意味着电阻阻值取值精度已经到了10开192次方,相邻电阻只有1.2%的差异。
工作点选定在这么大范围,太不相称了!

网友D:
这个题,用解析法最快,连Rb1都选定了。设电源电压Ucc=12V。
计算集电极偏置电流最佳值Ic(cr)=Ucc/(2Rc+Re)=12V/(2x6.2+3)k=0.7792mA
输出范围Uom(max)=Rc/(2Rc+Re)Ucc=6.2/(2x6.2+3)x12V=4.8V

虚拟示波器每格5V电压,实际输出已经达到4.7V左右,与理论计算值4.8V很接近

这里设管子
β=100

输入0.22v,三极管放大100倍,输出?

网友D:
Multisim有很多缺陷,但是拿她来仿真放大,效果还是不错的。

请允许本友用了尊称的 她  ,因为Multisim是很多科学家的劳动成果。

计算方法来自于本友签名的那本《模拟电子技术》,效果不错,不过还算不上啥"标准",哈哈

网友D:
楼主所给放大器的管子的集电极偏置电流最佳值就是Ic(cr)=Ucc/(2Rc+Re)=12V/(2x6.2+3)k=0.7792mA,就是楼主所说的标准值。
实际集电极偏置电流,无论比它大还是小,输出范围都将达不到所应该有的4.8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所给放大器的管子的集电极偏置电流最佳值就是Ic(cr)=Ucc/(2Rc+Re)=12V/(2x6.2+3)k=0.7792mA,就是楼主 ...

插句话:$....我用另外一个正常可以放大的电路,在基极与Rb2之间加上二极管,可以吗?

网友D:
在基极与Rb2之间加上二极管,可以考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题,用解析法最快,连Rb1都选定了。设电源电压Ucc=12V。
首先计算集电极偏置电流最佳值Ic(cr)=Ucc/(2Rc ...

这样的算法是不是适用于任何三极管以及任何工作条件?就是说,三极管的静态电流就只能是用这个标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这样接是错的,你也认为应该去掉。1楼电路本来就存在不少错误,你怎么可以用它为依据。
  我的计 ...

楼主电路没有本质性错误。仅仅是给定3个电阻设计第4个电阻的问题。

另外,设计时必须先去掉那个二极管。

楼主:
实际电阻用的红笔标记的阻值:

这个的输出波形:

在b极和R2之间加入二极管后的波形:

下部分波形失真,上部分好像还好?比之前那个要好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算法是不是适用于任何三极管以及任何工作条件?就是说,三极管的静态电流就只能是用这个标准? ...

这样的算法适用于任何三极管以及任何工作条件下的单管共射放大器。
共集放大器(射随器)及共基放大器,有另外一套类似的方法,详细可见本友签名所述那本《模拟电子技术》教科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题,用解析法最快,连Rb1都选定了。设电源电压Ucc=12V。
首先计算集电极偏置电流最佳值Ic(cr)=Ucc/(2Rc ...

Ic(cr)=Ucc/(2Rc+Re)=12V/(2x6.2+3)k=0.7792mA
请问为什么是2Rc?

2Rc,就是2倍的Rc,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电阻用的红笔标记的阻值:

这个的输出波形:

这类电路设计的关键是如何使晶体管集电极偏置电流达到临界值,才能使放大器获得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题,用解析法最快,连Rb1都选定了。设电源电压Ucc=12V。
首先计算集电极偏置电流最佳值Ic(cr)=Ucc/(2Rc ...

为什么是(2倍的Rc)+Re?而不是(Rc+Re)....

网友J:
1,C2应该去掉。
2,二极管的作用:应该是抑制温飘。
3,三极管的CE极电阻选择有问题,让电路在信号正半轴时出现饱和,建议调小R3的阻值,换个510或者更小的,应该能看到效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题,用解析法最快,连Rb1都选定了。设电源电压Ucc=12V。
首先计算集电极偏置电流最佳值Ic(cr)=Ucc/(2Rc ...

请教一下大师,你的这参数必须使得hfe=100吗?如果不是100,而是200的话,Rb1需要重新计算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实际电阻用的红笔标记的阻值:

这个的输出波形:

下面图像失真是因为基极的电压提高的缘故,你让基极电压降到没有增加二极管的值就可以了,你增加二极管需要重新计算静态工作点的,加上二极管后重新计算R1和R2的值,使其分压重新达到上图的分压状态

网友L:
D1的压降是比三极管的开启电压要高的,但是实际在你的电路中反倒没有三极管的开启电压高,去掉D1,C2;或者D1换成电阻,阻值需要计算,去掉C2。从在这个电路中没有任何必要

网友M:
这个电路的交流电压放大倍数很大啊,当然变成方波,最好加反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大师,你的这参数必须使得hfe=100吗?如果不是100,而是200的话,Rb1需要重新计算吗? ...

这参数不一定使得hfe=100。hfe=100是随手设定的。如果不是100,而是200的话,Rb1需要重新计算。

网友D:
hfe=200的话,Rb1就应重新设计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J:
1,C2应该去掉。
2,二极管的作用:应该是抑制温飘。
3,三极管的CE极电阻选择有问题,让电路在信号正半轴 ...

C2去掉后基本上没有电压放大能力了

网友D:
@captzs 点评:输入0.22v,三极管放大100倍,输出?
三极管hfe=100,并非说放大器电压放大倍数Au也是100倍.
放大器的Au与管子的hfe,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需不需要我按照你的电路仿真上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2倍的Rc)+Re?而不是(Rc+Re)....

这是根据输入信号幅度逐渐加大后发生双向削波失真的要求设计的,详细过程,您可以参考本友签名介绍的那本特色《模拟电子技术》第3章 BJT放大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hfe=200的话,Rb1重新设计计算如下
Rb1=/Rb2
=[12-0.7-3x0.7792]/[0.7+(30/200+3)x0.7792]x30k

按照你的方法,hfe还必须恒定?那你的方法有何实际意义?
另外C2的用途用于提高高频内的增益,为何说去掉后没有电压放大能力?
请大师帮忙解惑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按照你的方法,hfe还必须恒定?那你的方法有何实际意义?
另外C2的用途用于提高高频内的增益,为何说去掉 ...

1. 从来没说hfe必须恒定。hfe是一个客观存在,hfe是几就是几,其大小没关系的。
2. C2的用途是提高频带内的增益,所以说去掉C2后就没有电压放大能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N:
按樓主位圖,最大Vin=50mVpp。波形上胖下瘦你們以前討論過(但我沒仔細看,只看過標題)。而且樓主位的集极偏 ...

很高兴看到四5王子兄来了!
BJT放大器抑制非线性失真的手段,一是信号源内阻,二是晶体管发射极接的Re1,Re1就是没有旁路电容的那个Re。楼主图中Re接了旁路电容,所以不能抑制非线性失真了。
所以35楼仿真时特意加了10k信号源内阻,使输出电压波形基本上正常。

网友A:
  因为仿真元件库没有你电路的那种三极管,还好你的计算适用于任何三极管,就采用仿真默认三极管,放大倍数100,不过测试几个信号的三极管,结果一样。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D1上的压降不能刚好用于三极管的开启电压,使三极管be极导通吗? ...

不能简单认为二极管和Vbe是相等的。电流不同压降会有变化

35楼仿真信号电压是0.22Vpk,下标pk代表电压幅度。你楼上这个是0.22V,是有效值。有效值0.22V,折合幅度就是1.414x0.22V=0.31V,都超差41%了,所以输出电压波形出现上下基本对称的双向削波失真,这很正常。说明只是信号电压幅度超差了。但是工作点还是合理的。

网友A:
我想,为何仿真不一样,我们两个到底谁出错?

从两方面找问题,
第一,请检查您的晶体管hfe是否设定为100;
第二,如果您的晶体管hfe已经设定为100了,那就是所用晶体管模型不一样,rbb'及rbe都不一样,结果使输出满幅溢出,削平失真;

我们两个的仿真,只是部分结果不一样。
共性还是很多的。就是工作点设置还是差不多的。我那个,如果加大输入信号电压幅度,也会与您的一样,使输出满幅溢出,削平失真。
输入信号电压幅度过大,使输出满幅溢出,削平失真,就是工作点设置恰如其分的基本特征。

兄台逐步减小信号源幅度,使输入信号幅度降低到额定允许值,就可以使输出出现不削波失真,并且获得大约4.7V的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这才是仿真或者实验的要点。

网友A:
    回68、69和70楼,现在谁都有仿真软件,搭建此电路几分钟就有结果。

问题关键是Rb1、Rb2合理搭配。
如果Rb1、Rb2搭配不合理,时间再长也难把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仿真出来,实验也如此!
兄台是拿本友Rb2=30k、Rb1=82k仿真的,当然是几分钟就搞定了。

给你出个题:Rb2=100k,其他不变,您再仿真一把摆出来给大家看,哈哈

网友J:
可怜的LZ,估计都被搞晕了。有些“专家”是专门把人往沟里带的。可恶

网友A:
  对于敢向传统挑战的另类电路或者思路,我是欣赏的,但是前提是错了就要认,不然就成异类。
  我完全按照你的电路仿真重现失真,而你上传的图不失真,这一点有结果,才有给我出题的条件。
  我是草根级,回答不了你的问题没什么,如果教授级答不了草根的问题,不要.......。我不赞成将论坛变成擂台。

引用 网友A:
对于敢向传统挑战的另类电路或者思路,我是欣赏的,但是前提是错了就要认,不然就成异类。
  我完全按照 ...

哪里错了?只是仿真软件不同,晶体管不同,只是影响了电压放大倍数。工作点设置还是没有问题的。
兄台那个,只要降低输入信号电压幅度,一样能使输出不失真,获得将近4.8V的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

这里最关键的就是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

这里输出范围就是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

网友F:
请看图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 从来没说hfe必须恒定。hfe是一个客观存在,hfe是几就是几,其大小没关系的。
2. C2的用途是提高频带内 ...

大师,你说hfe是客观存在的,没错。
那我量产怎么办?每个板子的RB1不一样?

网友A:
我不是讲工作点的的设置。
我是说输入Vpk0.22v,按照你的电路输出波形就失真。
说白了:你的图是不是按照你上传的电路仿真得出的?仅一条曲线,到底是输入还是输出曲线?

楼主:
昨天这个加入信号时,只有上半部有完整波形,今天把信号幅度减少,得到了完整的波形了:

1、用的红笔标记的那组阻值:【通道1=Vi,通道2=Vo,通道3=c极,通道4=e极,通道2,3波形重合】

a)  VCC=2V,当VCC=1.6以下时,输出波形失真,1.6V以上输出波形还好。拍的2V供电的照片:

b)  VCC=8V(拍8V输入是以为在这里还刚好可以看到E极的完整波形):

c)  VCC=15V:

2、用的黑笔标记的那组阻值:【通道1=Vi,通道2=Vo,通道3=c极,通道4=e极,通道2,3波形重合】
只拍了VCC=2V做比较:

写到这里,再回去看了一下之前那个电路,才发现问题出在之前输入信号振幅太大....

R3=90K,R4=3K,VCC=2V下:【惭愧惭愧】
把测到的波形贴出来,谢谢大家!!!!

引用 网友F:
大师,你说hfe是客观存在的,没错。
那我量产怎么办?每个板子的RB1不一样? ...

Rb1理论上是可以计算的。
量产时,按照44楼计算出来的临界集电极偏置电流要求
Ic(cr)=Ucc/(2Rc+Re)=12V/(2x6.2+3)k=0.7792mA
根据晶体管贝塔值范围将Rb1做成电位器,在无信号时调整Rb1,使Ic=Ic(cr)=0.78mA,工作点就整定妥当了,然后滴上一点儿红漆封上就OK

网友D:
红箭8反坦克导弹控制器就是这样做的,只不过那时候集电极偏置电流Ic是一个经验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讲工作点的的设置。
我是说输入Vpk0.22v,按照你的电路输出波形就失真。
说白了:你的图是不是按照你 ...

我的图是按照上传的电路仿真得出的。
已讲过很多遍了,原因是晶体管模型不同,仿真软件不同,所以我这个没溢出,你那个溢出了。这不算错!
哪条什么曲线呀,您说清楚,我再答复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Rb1理论上是可以计算的。
量产时,按照44楼计算出来的临界集电极偏置电流要求
Ic(cr)=Ucc/(2Rc+Re)=12V/( ...

晕,我想这个应该不是这样的。
楼主使用这个类型的放大电路就应该为了与hfe无关。

网友D:
楼上flylike兄台,你没做过,你错了。
何况,在35楼仿真之前就是根据Rb2和hfe等计算Rb1的,怎么能与hfe无关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上flylike兄台,你没做过,你错了。
何况,在35楼仿真之前就是根据Rb2和hfe等计算Rb1的,怎么能与hfe无 ...

好吧,大师,为啥我仿真的跟你的结果不一样,我是设置了HFE=100。

网友D:
晶体管参数,除了hfe还有很多。任何一项不一样,就会影响放大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题,用解析法最快,连Rb1都选定了。设电源电压Ucc=12V。
首先计算集电极偏置电流最佳值Ic(cr)=Ucc/(2Rc ...

   你35楼的公式中仅仅与三极管的β参数相关,不涉及三极管其它参数,并且也说过适用任何管。为何在87楼又有不同说法?

网友P:
你这个电路在一个日本鬼子的书上有哈,专门用到低电压供电,那个偏置是靠那个二管来做的!

网友P:
看了哈都是一样的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晶体管参数,除了hfe还有很多。任何一项不一样,就会影响放大效果。

大师,你上传你的multisim仿真文件,我也好学习学习!

请留下email,好给你发ms11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了哈都是一样的哟

本来就是一样的;P
想把理论实践一下,结果出来的波形看不懂,就来请教大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一样的
想把理论实践一下,结果出来的波形看不懂,就来请教大家了.... ...

铃木跟**有着各自互不不靠谱的特色,这,你们也信

楼主:
客观讨论问题,和谐21,要和谐....

网友B:
一个是卖书的,另一个还是卖书的
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客观,科学,技术能值多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卖书的,另一个还是卖书的
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客观,科学,技术能值多少银子? ...

卖书就是卖技术吧....入门难,要么有幸请到师傅指导,要么也只有看书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35楼的公式中仅仅与三极管的β参数相关,不涉及三极管其它参数,并且也说过适用任何管。为何在87楼 ...

除了三极管的β参数很明显,可以设定之外,三极管还有很多其它参数,而且很难设定成一致的,而且你用的仿真软件与我用的Multisim不一样,这就造成了我们两个人仿真的结果不是完全一样。

你是否还原意到公厕进餐那,管理员也没权管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除了三极管的β参数很明显,可以设定之外,三极管还有很多其它参数,而且很难设定成一致的,而且你用的仿 ...

就因为不一样,你就更应该上传完整电路仿真出来的完整波形图,有输入和输出曲线,有示波器参数。我已经上传几幅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师,你上传你的multisim仿真文件,我也好学习学习!

Sorry,ms11文件上传失败。其实分压偏置放大器电路你在Multisim平台上很快就可以做成的。祝你成功!

网友B:
**,干么要删掉呢,留作激励自己努力学习也好啊

做*心虚的写照,就那点儿学识,连个二极管都看不懂,不觉得好笑可笑

几个字,原意写就写,原意删就删,21IC给的权利!管你屁事。老六子,都挖地三尺了,也不嫌拱一身土一身泥巴的!看大家都笑你了,何苦呢!

网友I:
春天里的剪刀菜  maychang,你是一个长者!一个长者,怎么能“口含三聚氰胺”乱喷呢!

说你的《模拟电子技术》是三聚,又不是今天才这么说,早在一年多以前就这么说过。
当然,现在还是要这么说。

三聚已经成了maychang 嘴里的专利。没有人与您抢,就您自己享用吧,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B:
2把菜刀,干么要删掉呢,留作激励自己努力学习也好啊

删掉自己的帖,乃**常用伎俩。
说过之后矢口否认,也是**常用伎俩。
东拉西扯,打太极拳,更是**常用伎俩。

网友D:
21IC给的权利,自然要用好用活用足。管你啥事,你算老几,一边呆着去!告诉你,自己的贴,愿意写就写,愿意删就删!

网友I:
还有呢!
**,历来是说过的话也不算,白纸黑字印出来的也不算。删个帖,那是家常便饭,“要用好用活用足”嘛。

网友D:
maychang老爷子在21IC向来都是常胜将军。这次打了败仗,大家得让他老爷子说够写够玩够,他才能善罢甘休,否则他怎么能忘记了这一箭之仇呢,哈哈哈!

网友I:
各位请注意两帖时间。
前一天还在说“都是弛张振荡器”,第二天就改口说“效果等同于弛张振荡器”。
“都是”和“效果等同于”一样么?

所以
“删掉自己的帖,乃**常用伎俩。说过之后矢口否认,也是**常用伎俩。东拉西扯,打太极拳,更是**常用伎俩”并没有说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B:
2把菜刀,干么要删掉呢,留作激励自己努力学习也好啊

加上那个二极管,“***公式”就没办法用了,显不出**的能耐了。所以**才一定要去之而后快。
后来由各回复帖中看明白了,只好删自己的帖。

自行删贴是21IC给的自由!休想剥夺大家的自由!
‘删帖”反映的是作者的德性
删贴不是坏事,错了就改,问题是要说明删贴的原因。

网友A:
教授:
   为何没有上传仿真波形图?你懂得,大家也懂。
   不是我死缠烂打,确实你的三极管静态电流的取法存在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考虑后级负载的要求。如果我觉得有必要,会告诉如何根据负载电流来确定三极管的静态电流。
   附件告诉你,失真与不失真的原因,并仿真图。我总是觉得35楼的波形图不对劲。

网友B:
有托儿出没请注意

隐去ID全称,是对事儿不对人的具体行为,避嫌“个人攻击”,又不违事实
2把刀,你是怎么知道得?难不成是你的授意所为?

老六子,心虚了,你把人家的大名抹了干啥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托儿出没请注意

恢复被老六子抹掉的网名:这个是马甲

网友D:
@Lgz2006:
看到别人推荐***《模拟电子技术》就害怕,是心虚,是胆怯,是无能。。。
真有能耐,你为什么不去写一本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教授:
   为何没有上传仿真波形图?你懂得,大家也懂。
   不是我死缠烂打,确实你的三极管静态电流的取法 ...

这位朋友,你该知道,中国有句老俗话,叫做做活不随主,总算二百五。楼主所给放大器是空载的,我只能照空载设计。
不过,也没关系,你可以在这里,或者重新发一个帖子,加上你认为应有的负载电阻,我再把集电极偏置电流和j基极偏置电阻都设计计算一遍,再仿真,如何?
最关键的其实还是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的预测及验证。
新的仿真,自然会满足您的要求,把输入信号电压及输出电压都显示出来。
别的要求,您尽可以提。
希望您发新帖,这里环境太乱了,影响大家观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恢复被老六子抹掉的网名:这个是马甲

咱,隐去ID全称,实为用心良苦,并无恶意
你,故意公开,实为恶意挑唆,阴险毒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Lgz2006:
看到别人推荐***《模拟电子技术》就害怕,是心虚,是胆怯,是无能。。。
真有能耐,你为什么 ...

世上的书何止千万,可咋就偏偏就盯上他了呢:见过无耻的,没见像**这样无羞无耻的

人家写了一本书为不习惯传统模电书的朋友排忧解难,你一直攻击了三年还不罢休,才是世上最“无羞无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咱,隐去ID全称,实为用心良苦,并无恶意
你,故意公开,实为恶意挑唆,阴险毒恶 ...

其实人家发表就是公开了,最基本的常识,老六子,懂吗?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764706&pid=4495342&fromuid=1282256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其实人家发表就是公开了,最基本的常识,老六子,懂吗?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 ...

他,公开推销,我,不公开评论,完全符合网络论坛道义
你,故意曝光,意欲挑起事端,居心叵测,心理阴暗潮湿

网友Q:
咋还吵开了呢?
别吵了,觉得自己牛的,写本铃木雅臣那样的书就可以了。
像这种帖子的电路,看一小时书也能明白咋回事。即使不明白,也是可以把它做出来的,大不了调呗。模拟电路本来就是三分算七分调的东西。
但奇怪的是,这种帖子很容易引起高潮。

模拟电路本来就是三分算七分调的东西,你别这样悲观。因为有人已经做到了九分算一分调!

网友B:
此话差矣
不写书的就不能评论?评论的就非觉得自牛?世界不可能就只有“写书和看书”两种人和两种事儿

网友Q:
关键是评论书的时候,都夹带着对人品的攻击。
铃木雅臣的书里面错误也很多,为啥很少见到有人对铃木的人品质疑呢?
中国自古就是文人相轻,放到今天,做技术的也有点互相看不起,搞理论的更是如此。
何必呢?
技术差不代表人品就差,这本来就是两码事,还是分开的好。
而且人不是仅凭技术高低分类的,你技术水平高又能咋滴?确定能过得比别人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加上那个二极管,“***公式”就没办法用了,显不出二把刀菜教授的能耐了。所以二把刀菜教授才一定要去 ...

maychang老爷子,别隔着门缝瞧人呀:

加上那个二极管,按照***《模拟电子技术》一样算!
maychang老爷子,看清楚了,加上二极管,科学设置Rb2,一样获得大约4.8V的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位朋友,你该知道,中国有句老俗话,叫做做活不随主,总算二百五。楼主所给放大器是空载的,我只能照空 ...

   我的上述分析加上负载了吗,如果没有,二百五是你自己,当教授怎么是这个德行?你看看我的帖,有没有一词半字的人身攻击。
  35楼的波形图是"人工养殖的",如果你想证明自己还有实事求是的底线,就上传完整的电路和完整的波形图;如果不,我不会再回与你的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此话差矣
不写书的就不能评论?评论的就非觉得自牛?世界不可能就只有“写书和看书”两种人和两种事儿 ...

别给你自己贴金!你是不看书就要评书,自个儿不觉着荒唐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上述分析加上负载了吗,如果没有,二百五是你自己,当教授怎么是这个德行?你看看我的帖,有没有 ...

只是提到了中国的一句俗话,也没有说你,误会了,朋友,息怒息怒。哎呀呀,算我当了一次二百五,好了吧。
看看你的贴:“确实你的三极管静态电流的取法存在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考虑后级负载的要求。如果我觉得有必要,会告诉如何根据负载电流来确定三极管的静态电流。”
的确是你要求考虑负载了吧!
您要是高兴,就给一个带负载地 放大电路,然后我再根据负载电流来确定三极管的静态电流。

网友R:
引用 网友D:
红箭8反坦克导弹控制器就是这样做的,只不过那时候集电极偏置电流Ic是一个经验值! ...

怪不得连小鬼子都敢欺负上门,人家大概是认准了天朝的导弹会打偏吧?

网友D:
这个仿真,哪里不全,您再提出,我再补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上述分析加上负载了吗,如果没有,二百五是你自己,当教授怎么是这个德行?你看看我的帖,有没有 ...

他那些玩意儿,都是逗着小孩上课不睡觉的,你也爱去浪费时间光景

网友S:
引用 网友Q:
关键是评论书的时候,都夹带着对人品的攻击。
铃木雅臣的书里面错误也很多,为啥很少见到有人对铃木的人品 ...

帅哥有点言重了,总的来说,大家都还是对事不对人的。

其实,如果真的有人给你指出错误,应该高兴,胡搅蛮缠就不对了,无理搅三分势必会导致别人反感甚至火大。

当然,淡定点也是对的,毕竟气大伤身,不值得。

网友D:
不带二极管的分压偏置放大器的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在35楼仿真出来了,带二极管的分压偏置放大器的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在121楼仿真出来了。

希望那些刻意捣乱的人不要再捣乱了。大家共同讨论如何搞好放大器设计,造福读者。

网友D:
@king5555点评:“我的公式,最佳集极偏罝電流Ic=(Vcc-Vcesat) / [Rc+Re+(Rc||RL)] 。在Re有並聯旁路電容時。  发表于 2014-7-9 19:11 ”
空载时就是Ic=(Vcc-Vcesat) / [2Rc+Re] ,那个Vcesat只有0.2V左右,我这人懒,把它给扔一边儿去了!除此以外
与我35楼用的公式Ic(cr)=Ucc/(2Rc+Re)一样!

四5王子兄,我在大陆,你在宝岛,不谋而合!幸甚幸甚!善哉善哉!

网友I:
“大家共同讨论如何搞好放大器设计”

讨论讨论这个功率放大器设计的水平如何?

请king5555评论评论。

网友D:
你要先认账,否则没有人会理你!

网友D:
很多事情向来都是一码是一码。某人岁数不小,本来应该带头维护21IC的秩序,文明发言,但总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纠缠起来没完,得寸进尺,无理取闹,是最不受人欢迎的!

希望每个人都严格要求自己,文明发言,做21IC欢迎的人,把21IC办得越来越红火!!!

maychang是本坛最最文明的网友之一, 比你要高好几个层次; 毛主席说对待坏人要像秋风扫落叶, 用在你身上非常适合

PowerAnts -8 maychang是本坛最最文明的网友之一.

网友T:
LZ自己找本专业书看看理论,在计算仿真就OK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I:
“大家共同讨论如何搞好放大器设计”

讨论讨论这个功率放大器设计的水平如何?

这么好的功率放大器电路,不拿出来让大家欣赏欣赏,太浪费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aychang老爷子,别隔着门缝瞧人呀:

加上那个二极管,按照***《模拟电子技术》一样算!

真不是扁瞧您,你根本就不懂的铃木设置2极管目的。
您的2与菜都不是一天半日了,有目共睹。
不信,您找出一个人说你不是**的(您的马甲都认识,就不要算数了)

网友D:
0.2V是Ucc=12V的不足2%。模电为了简化运算,近似计算比比皆是,否则那个模电书就比砖头还要重。
35楼丢掉0.2V设计计算,仿真结果一点不受影响,就是明证。
这个0.2V的取舍,实在没有什么油水。
再来几个叽喳叽喳叫叫叫,越叫叫,越使人们看出来,他根本不是搞学术!

网友D:
几个人,纠集起来挖空心思对付自己的同胞,真的不算啥能耐。看看,人是来了好几个,可惜一个个胸无文武。其实真有点儿血性,就跑到南海一头撞向小越猴的贼船,也许还能博得一点儿喝彩!

网友B:
引用 网友U:
“讨论讨论这个功率放大器设计的水平如何?”
我空閒不多,不一定回复。如圖只能用很淒慘來形容,我只能估且懷疑忘了帶老花眼鏡,致使少畫了三角形,然後記性差又誤以為是電容,就索性標上C1、C2。如果早几年認識問問我就有了。

***,看看来自海峡彼岸的对***作品的至高包浆
形容,此作品很凄惨
推测,作者是老花眼
评价,记性差又误解
建议,作者早来求见

网友I:
既然**不愿意讨论131楼的功率放大器,那么讨论讨论这个放大器如何?

“这种自偏置放大器的输出电阻为 ro=Rb2//Rc ,灵活选择Rb2比较小,就能获得很小的输出电阻,改善放大器带载能力”

网友B:
***想把人笑死

网友I:
“自偏置放大器”,大概和“安伏变换器”、“荷压比”、“电流接力棒”、“乙类饱和”……一样,又是**的“创新”。

网友B:
***搞的文学创作多了去了,更本质的是:依靠并联电阻降低Ro!这不饮鸩止渴吗

网友V:
楼主最好是什么也不输入的时候测试一下VB VC VE的电压值

“什么也不输入的时候”,那叫“静态”。静态时,各点电压叫“静态电压”,各处电流叫“静态电流”。

网友W:
我觉得是静态工作点选的不对, 你看输出波形 上下都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觉得是静态工作点选的不对, 你看输出波形 上下都饱和了

后来输入信号幅值减小,输出信号放大就出来了(80楼).
但波形发生器最小幅值是50mV(有效值约34mV),所以没办法调更小,来看接上二极管的情况到底多少输入幅值就可以让三极管导通且工作在放大区。

网友I:
引用 楼主:
后来输入信号幅值减小,输出信号放大就出来了(80楼).
但波形发生器最小幅值是50mV(有效值约34mV),所 ...

“所以没办法调更小”
两支电阻分压就是了。
更简单的,用个电位器。

网友X:
偶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所以没办法调更小”
两支电阻分压就是了。
更简单的,用个电位器。

谢谢您的指教....,加了电位器后,发现2.xmV的峰峰值就有放大功能,这样基极电压都不用0.6V那么大就可以导通了;
另外还发现这个电路的供电电压只能1.9V左右,超过2V后输出就失真(之前的 实验我只调了2V,后面就没改电源电压,误以为和R1=10K,R2=2K的电路一样....)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加了电位器后,发现2.xmV的峰峰值就有放大功能,这样基极电压都不用0.6V那么大就可以导 ...

要用实验方法得到最大输出幅度的工作点,最简单的方法是将首帖图中R1改用一支可变电阻(电位器)。
改变R1阻值,每次改变R1都令输入信号从小到大变化,看输出波形(集电极处)是先切顶还是先切底。先切顶表示静态集电极电流应该再大一些,先切底表示集电极电流应该再小一些。R1变到输入信号逐渐增加时,同时切顶和切底,此即R1在这个电源电压下最合适的阻值。
电源电压改变,当然R1也需要改变,才能够达到这个电源电压下最大输出幅度。

网友A:
楼主不要以为鬼佬的电路就不得了,要相信自己的实验。看附件。

网友P:
书上说的二极管不是为了在低电压时提供发射结的电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P:
书上说的二极管不是为了在低电压时提供发射结的电压吗?

二极管不是为了在低电压时提供发射结的电压,而是进一步稳定工作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要用实验方法得到最大输出幅度的工作点,最简单的方法是将首帖图中R1改用一支可变电阻(电位器)。
改变R1 ...

这个反复试验、反复调整的方法,是目前很多学校很多老师都提倡并使用的。可是效果一直很差。
为什么效果很差,有以下两条原因。
一是事先不知道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Uom(max)究竟是多大,造成心中无底。结果极可能贪得无厌。好比说,找到了4.5V,还想找4.6V,找到了4.6V,还想找4.7V,结果就是贪得无厌、无休无止。。。。。。。
二是非线性失真与截底削顶失真往往搀和在一起,使得操作者很难根据同时切顶和切底来判断工作点是否合适。因为非线性失真厉害时,输出电压波形一边特别矮胖,另一边特别瘦长。即使工作点合适了,也是那个瘦长的半波头先被削平,而不是人们一厢情愿的双向同时削波。
按照如此指导思想,如此笨拙的方法,如此反复试验、反复调整,反反复复,如果实验安排在上午3、4节,中餐就别吃了。如果实验安排在晚上9、10节课,非一直干到深夜不可罢休!

网友D:
上述方法,打的是无准备之仗,就很难打胜。打仗,一定要事先准备充分。做实验,调放大电路,最根本有效的方法是事先计算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Uom(max)及临界工作点Uce(cr)。

网友A:
   回9楼“1.6mA是15V/(Rc+Re)吗,这样算出来的电流就已经忽略了C极和E极的压降了吧。”
  如何读电路图,计算集电极的静态电流Ico。

楼主:
上午按照@maychang老师指导的做了实验,调节电位器就可以调到同时切顶和切底的阻值;
还有不明白的就是,先将供电电压选好特定值再做这些调整后,如果再改变电源电压,输出波形还是会失真,先是底部被切掉(R1=电位器,R2=30K那个图).但(R1=10K,R2=2K)阻值的图,这组阻值电源电压从2V~15V输出基本不失真.
这能不能算一个问题,呵呵,或者实际是这样也行(供电电源必须是个定值?)
感谢大家的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9楼“1.6mA是15V/(Rc+Re)吗,这样算出来的电流就已经忽略了C极和E极的压降了吧。”
  如何读电路图 ...

嗯,谢谢!分压公式是Rb2吧.这样算出来的电流,Vce就有5V压差了

多谢指出错误,已经更正。

网友D:
都是最实在的话,只是你暂时没有理解而已。
其实,你的电路可能能用了,但是否调到最佳状态,你自己心里也没谱。

网友D:
看看141楼,142~146楼都说的什么话,何止牢骚呀,辱骂、攻击多么恶毒、出格,楼主倒是真的该去管一管!

网友Y:
引用 网友F:
楼主去掉C2的波形上传一下。

:)

网友Z:
这个电路是有反馈的,适合高速电路。

那只二极管是匹配三极管的,有个哥们贴过图,上面的计算很明显了,62k电阻的选择估计也是那个二极管的压降是0.58V.

简单的计算,有错一起讨论。静态工作点: (Vcc-0.6)/(R1+R2)是偏置电路的静态电流ip,这个电流不用太大,太大浪费功耗,也不能太小了,因为要提供ib。图上这个可以做例子了,ip=0.01mA,ie=0.1mA,ib=ie/b=0.001mA,ip=10ib,可以接受的精度误差。电路的增益G=R3/R4=2,楼主的问题最主要是摆幅,低电压下不可能要求高摆幅。电路的理论极限摆幅是Vcc-ie(R3+R4)=0.6V,还需要一个Vce保证三极管正常放大,就是0.6-Vce。 输入信号的幅度大于(0.6-Vce)/2的时候就会饱和失真。实际情况下,这个电路上下不对称,还要计算正的幅度和负的幅度。高速信号下,增益会发生变化,G=R3/Z4,Z4主要是电容的阻抗,增益大了之后更小的输入信号就会饱和。

网友AA:
你可以将R1阻值减小,适当的增大R2的阻值,提高流过R1通路的电流,
当正弦波信号叠加时由于R2相对较大叠加的电流流过R2较小,大部分都流进三极管B级
这样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提高管子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这个电路是有反馈的,适合高速电路。

那只二极管是匹配三极管的,有个哥们贴过图,上面的计算很明显了,62 ...

嗯,谢谢!
先将供电电压选好特定值再做这些调整后,如果再改变电源电压,输出波形还是会失真,先是底部被切掉(R1=电位器,R2=30K那个图).但(R1=10K,R2=2K)阻值的图,这组阻值电源电压从2V~15V输出基本不失真.
跟电阻匹配也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你可以将R1阻值减小,适当的增大R2的阻值,提高流过R1通路的电流,
当正弦波信号叠加时由于R2相对较大叠加的 ...

谢谢,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
先将供电电压选好特定值再做这些调整后,如果再改变电源电压,输出波形还是会失真,先是底部被切掉(R1=电位器,R2=30K那个图).但(R1=10K,R2=2K)阻值的图,这组阻值电源电压从2V~15V输出基本不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