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60DN512 100M 和MK60FN1M0 120M 的SPI配置一样吗?

楼主(2014-07-07):
您好,
MK60DN512 100M 和MK60FN1M0 120M 的SPI配置一样吗?

有关于K60  SPI接口的程序吗? 都需要配置哪些寄存器?

有相关历程吗?麻烦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是要100M的例程是吗?
在我们的官网里面是有关于SPI的例程的,你可以参考下,例程包下载链接: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mp;WT_TYPE=Snippets, Boot Code, Headers, Monitors, etc.&WT_VENDOR=FREESCALE&WT_FILE_FORMAT=zip&WT_ASSET=Downloads&Parent_nodeId=1333141411984714199192&Parent_pageType=product

网友A:
关于100M和120m SPI的区别,我对比了这两个的头文件,发现SPI的寄存器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SIM—SCGC3中关于SPI的寄存器名称是不一样的,这个需要注意下,具体配置思想应该没有区别。
另外,不管是120M还是100M,我们官方都有SPI例程,您可以自己对比下。

网友B:
官方里面都有各系列芯片的各个模块的例程,照着配置下就好,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A:
楼上的学习方法非常好,其实楼主实在不会,还可以使用我们CW中的PE模块配置,模块都是有help讲解的,照着配置就好了,然后可以结合用户手册看看生成的代码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要100M的例程是吗?
在我们的官网里面是有关于SPI的例程的,你可以参考下,例程包下载链接:
http: ...

您好
    谢谢您的回答。
   我需要MK60FN1M0 120M 的SPI的历程,在哪里可以获取到呢?
    谢谢

网友A:
不客气,
120M的代码例程包:https://www.freescale.com/webapp ... mp;WT_TYPE=Snippets, Boot Code, Headers, Monitors, etc.&WT_VENDOR=FREESCALE&WT_FILE_FORMAT=zip&WT_ASSET=Downloads&Parent_nodeId=1322580939986714855381&Parent_pageType=product
其实,代码一般都在我们的tower板或者freedom板子的下载项下,
以后你找代码只有看看你这款芯片是否有相关的评估版,可以到www.freescale.com/tower, 或 www.freescale.com/freedom 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