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漏电流标准

楼主(2014-07-07):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在GS产品II类器具,高压测试中漏电流要求是0.75MA/1MIN,要是我把漏电流用1MA/1MIN是要求变大了还是变小了,
按我自己的想法是漏电流小变严了,请大家择指教

网友A:
要求 一般不说变大还是变小,那样容易引起歧义。
要求 可以说变强或变弱。
漏电流么,当然是越小越难达到,把0.75mA换成1mA是要求变弱了。
是的,漏电流小要求就变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 一般不说变大还是变小,那样容易引起歧义。
要求 可以说变强或变弱。
漏电流么,当然是越小越难达到, ...

谢谢,因为我听另一个工程师说电流小是变弱了,所以我自己就有点搞不清了,本来我自己都认为是电流小是变强了

网友B:
你的理解对的

相当于你的设计难度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