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问下,用MKE02Z64,jlink与IAR怎么连到目标板(已解决)

楼主:
第一次用,用的是飞思卡尔的MKE02Z64,IAR 7.1版,以前用ke02z的开发板,直接用开发板上的sda,不用jlink能进行简单调试,现在用自己的板子,装了MKE02Z64的芯片,用jlink,连不上,请问要做什么设置?以前用开发板的时候要copy个SDA文件到开发板里面,现在这个是不是也要?

网友A(2014-07-07):
楼主你好,你用的是SWD接口吗?
你烧录之前,需要配置下IAR下载接口的。
project->options, Debugger

网友A:
这样配置之后,把Jlink连上你板子的SWD,然后给你板子上电,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如果还不行,欢迎继续交流。

楼主:
是这样配置的,但还是连不上,另外,我的软件interface这里是灰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配置的,但还是连不上,另外,我的软件interface这里是灰色的

连不上是报什么呢?还有interface灰色,都给我截个图。
你SWD的接口设计是不是标准呢?

楼主:
报failed to get cpu status after 4.。。。。。,截不了图,,swd的接口是按KE02Z开发板的原理图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failed to get cpu status after 4.。。。。。,截不了图,,swd的接口是按KE02Z开发板的原理图 ...

全屏截图总归可以吧,还有你把你的接口原理图也放出来我看看。

楼主:
解决了,接线错了

楼主:
郁闷,能连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接线错了

好的,这种情况一般不是软件配置问题,就是硬件问题。
恭喜你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

网友B:
其实下载不了,先检查硬件,然后再打开Jlink commander 就可以知道是否能和内核通信上了,然后就好办了

网友A: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不要忘了帮我们及时结贴。

网友A:
楼主,结贴方式请参考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692566-1-1.html
不是加分哦。

网友C(2014-09-09):
引用 网友A:
这样配置之后,把Jlink连上你板子的SWD,然后给你板子上电,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如果还不行,欢迎继续交流 ...

我用的是MKL16 IAR连接不上Jlink 求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结贴方式请参考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692566-1-1.html
不是加分哦。 ...

jlink 连接错误 用的是IAR  MKL16  ,着急啊!求指教

{UMI1%}}Z7BX}PQF38%UC)P.jpg (162.66 KB )

错误

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MKL16 IAR连接不上Jlink 求教啊

电子发烧者 你好
建议直接在论坛里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jlink 连接错误 用的是IAR  MKL16  ,着急啊!求指教

楼主芯片锁了。
你可以使用JLINK的commander工具,在里面输入“unlock Kinetis”命令,解锁试试。
另外,楼主以后有问题可以直接发帖,尽量不要跟在别人已结贴后面,很容易被忽略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芯片锁了。
你可以使用JLINK的commander工具,在里面输入“unlock Kinetis”命令,解锁试试。
另外, ...

发了新贴了啊,这些方法都试过了,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