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空载采集问题

楼主(2014-07-07):
本人做了一台仪表,程序连续运行AD采集并显示数值,AD用的LT2408,给测试电压测量准确,撤掉测试电压空载时应该测值应该为0,可是AD数值乱跳,怎么弄成空载为0。 谢谢指教!

网友A:
输入端对地拉个大点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对地拉个大点的电阻。

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B:
输入阻抗高,容易感染噪音,按二楼说的可解决问题

网友C:
哈哈,不管是AD采样不是一般的输入信号,你好得得给它个基准点或参考点呀,无输入时不能让它悬空。

网友D:
AD输入端负载过大,造成接收噪声,AD乱跳就是噪声的信号,加一个固定的下拉电阻,可以使10K的,减小阻抗,来减小接收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对地拉个大点的电阻。

可是这样加了下拉电阻R1是空载时是不跳了,可是我的被测传感器是电位器式的,由于R1电阻是和AD两端电阻并联,影响AD两端真实值,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阻抗高,容易感染噪音,按二楼说的可解决问题

可是这样加了下拉电阻R1是空载时是不跳了,可是我的被测传感器是电位器式的,由于R1电阻是和AD两端电阻并联,影响AD两端真实值,怎么办?

网友E:
已经说了,大幅提高R1的阻值。

网友B:
放1M~10M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说了,大幅提高R1的阻值。

多大合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大合适

可以实验确定,数百千欧到数兆欧。

网友F:
不能悬空是硬道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是这样加了下拉电阻R1是空载时是不跳了,可是我的被测传感器是电位器式的,由于R1电阻是和AD两端电阻并 ...

是否B、C 侧与 A、D侧是可以分离的?若是:
A、D 侧加一级跟随驱动,这样后面接R1就不会影响输入。
若不是分离的,则命题不成立,不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否B、C 侧与 A、D侧是可以分离的?若是:
A、D 侧加一级跟随驱动,这样后面接R1就不会影响输入。
若不 ...

是分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