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帮助!!!stm32芯片如何选择

楼主(2014-07-07):
本人要做一个电流信号采集系统,系统里有采集和处理计算的过程,想用stm32做,请问该选择哪种型号???36 48引脚数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如果楼主连引脚数都不是太清楚的话,建议先学习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连引脚数都不是太清楚的话,建议先学习51。

我对单片机微了解,传统的有是四十个引脚,但stm32的引脚数很多,我不太清楚,我要做这样一个系统,需要多少引脚的就可以实现我需要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对单片机微了解,传统的有是四十个引脚,但stm32的引脚数很多,我不太清楚,我要做这样一个系统,需要 ...

stm32的外设基本一样,一个系列的主频也差不多,如STM32F103RB 64pin STM32F103VE 100pin 没差别,管教多少这个需要看你需求!先把51折腾明白吧!51也不一定都是40pin,一般学习型用DIP40

网友B:
在STM32 reference manual上有的,stm32系列产品命名规则。实际芯片上还有最后两位,内部代码、选项,不知啥玩意。

网友C:
举例:STM32  F  103  C  8  T  6
"F"那一位指的是产品类型,现在似乎只有通用型即"F"

"103"那位指的是产品子系列,101= 基本型,102 = USB基本型、USB 2.0全速设备,103 = 增强型,105或107 = 互联型

"C"那位指的是引脚数目,T=36脚,C=48脚,R=64脚,V=100脚,Z = 144脚

"8"那位指的是FLASH的大小,4=16K,6=32K,8=64K,B=128K,C=256K,D=384K,E=512K

"T"那位指的是封装方式,H=BGA,T=LQFP,U=VFQFPN,Y=WLCSP64

"6"那位指的是温度范围,6=-40~85摄氏度,7=-40~105摄氏度

网友D:
电流采集需要哪个功能?直接选一颗便宜的,引脚够用的,计算速度符合你的要求的就可以了。

网友E:
STM32 的家族已经发展得很庞大了, 外设大体类似, 但细节讲, 区别还是不小.
我觉得不能仅凭选型手册直接确定了.
最好先按照你的系统要求, 初选一个型号, 然后再细细看一下手册, 确定该信号是否贴合你的设计要求, 再确定.

网友F:
可能用stm32f030;stm32f051.

网友G:
每个引脚的具体功能看其数据手册的第三章《引脚定义》的表4。

网友H:
下载 PDF自己了解一下,对自己学习进步有好处的

网友I:
这都不知道怎么做那个采集系统啊?

网友J:
只说电流采集比较笼统,没有详细的设计指标不好选吧?至少,对量程、精度、分辨率、采样率、通道数等要明确。

网友K(2015-12-15):
楼主把这个系统想的过于简单,可能原因在于楼主根本就不了解MCU,在这种情况下,告诉你多少个引脚也没用,你需要从最简单的单片机开始,至少需要入门,现在给你讲片内资源,你可能都不能理解,所以,建议楼主首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单片机。从入门开始。

网友L(2016-06-03):
引用 网友G:
每个引脚的具体功能看其数据手册的第三章《引脚定义》的表4。

在哪儿看,位置具体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