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输入端接一个大电阻到地的作用?

楼主(2014-07-07):
又来请教版主问题了:lol
运放输入端接个大电阻到地,看到别人说是保证了直流偏置,不明白啥意思,是运放内部结构决定的吧,找了模电书也没看出所以然来,只知道如果接的话,这个电阻应尽量大点,可以保证运放最大获取信号。

网友A:
只是同项端需要加,反向段不需要,因为同项端输入电阻很大,如果不加一个大的电阻到地,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就会有噪声引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同项端需要加,反向段不需要,因为同项端输入电阻很大,如果不加一个大的电阻到地,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 ...

重点应该不是在这吧?而是运放直流偏置的问题,这个电阻不加的话,运放可能是没**常工作的,我实际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B:
此电阻无他,就是为了提供运放输入端偏置电流。
运放的偏置电流通常很小,尤其是场效应管输入的运放,所以此电阻可以用得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电阻无他,就是为了提供运放输入端偏置电流。
运放的偏置电流通常很小,尤其是场效应管输入的运放,所以 ...

就是类似共射极放大电路前面的那个电阻吧,那我有个疑问,为什么不是每个运放输入都需要这样的电阻?比如我用的运放作电压跟随时,直接就接上了,不会出问题;再就是对于单电源与双电源运放有区别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类似共射极放大电路前面的那个电阻吧,那我有个疑问,为什么不是每个运放输入都需要这样的电阻?比如 ...

“我用的运放作电压跟随时,直接就接上了”
运放反相输入端还是同相输入端“直接就接上了”?接到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运放作电压跟随时,直接就接上了”
运放反相输入端还是同相输入端“直接就接上了”?接到哪里去 ...

就是放大后的信号(大于0)接入运放+端,运放-端接输出,构成电压跟随,用的是单电源运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放大后的信号(大于0)接入运放+端,运放-端接输出,构成电压跟随,用的是单电源运放 ...

你的接法,运放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接的电阻都是零,你还怕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接法,运放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接的电阻都是零,你还怕什么?

不明白版主的意思,你说的意思是运放反相端、同相端相当于串联了0电阻,对地是一个无穷大的电阻?我做的一个电路,我怕传感器输出阻抗高,让输出信号直接一级电压跟随,但是这个跟随同相端不加个电阻接地,放大输出后的信号就饱和了,并不是放大电路倍数大的原因,我加了那个电阻到地就正常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里要加这个电阻呢?后面我也用了电压跟随就没加这样的电阻,不会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明白版主的意思,你说的意思是运放反相端、同相端相当于串联了0电阻,对地是一个无穷大的电阻?我做的 ...

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

Vr信号输入接一个电阻到地,不接的话,放大后的波形不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Vr信号输入接一个电阻到地,不接的话,放大后的波形不正确

你的输入端(Vr)左边必定还有一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输入端(Vr)左边必定还有一支电容。

没有啊,我原本是设计的是一个低通滤波,很郁闷不好使,请教了下老师,尝试把低通的电容换成1M电阻,低通的电阻换成0欧了,也就是相当于我上图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输入端(Vr)左边必定还有一支电容。

那什么情况下,输入端需要加一个电阻接地?版主能不能提供个原理图

网友C:
第一级明显的正向跟随,加大电阻到地可能为了保证输入端不会悬空引入噪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什么情况下,输入端需要加一个电阻接地?版主能不能提供个原理图

当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没有直流通路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没有直流通路时。

版主,这个我也看不到啊,这得看运放内部结构才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这个我也看不到啊,这得看运放内部结构才行吧

通常不用看运放内部结构,只看外部电路。

网友D:
我记得TI有关于运放的介绍中有这个部分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不用看运放内部结构,只看外部电路。

能不能举两个例子对比一下呢?如何看出运放的输入对地有没有直流通路?我上面的图,输入接了电阻到地才能工作(其实我感觉不用接电阻肯定能工作的,但是做的板子确实不行),后面的我也用了这样的跟随没有接那样的电阻,能够工作,不解啊,我想把这个问题弄懂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TI有关于运放的介绍中有这个部分的内容

求资源或链接:handshake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资源或链接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MhO8kj03PCU26eUsHqVjgl1u1zAdT9TIemFX5yEEOWi5RZO6TeSlsCAQSPE3Hy3Ks2cR1cvUJPkIrJnGxW3RAISIVJl4SgcDyjvzfSJvAka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举两个例子对比一下呢?如何看出运放的输入对地有没有直流通路?我上面的图,输入接了电阻到地才能 ...

以你11楼图为例。
若前级是对地有直流通路的,例如一节电池,或者变压器的一个绕组,那就是运放输入端对地有直流通路。若是串联了一支电容,那就是运放输入端对地没有直流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你11楼图为例。
若前级是对地有直流通路的,例如一节电池,或者变压器的一个绕组,那就是运放输入端对 ...

嗯,我再自己找找资料看,感谢: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MhO8kj03PCU26eUsHqVjgl1u1zAdT9TIemFX5yEEOWi5RZO6TeSlsCAQSPE3Hy3Ks2 ...

全英文的,还没找到重点,呵呵,挺好的文档,有时间的话可以慢慢看

网友E(2023-01-17):
引用 网友B:
此电阻无他,就是为了提供运放输入端偏置电流。
运放的偏置电流通常很小,尤其是场效应管输入的运放,所以 ...

这个电阻取值为什么能很大?他不是同相端的平衡电阻吗?取值好像是反向端电阻的并联值吗?,我这里不懂他为什么可以取值很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全英文的,还没找到重点,呵呵,挺好的文档,有时间的话可以慢慢看

作者你这道这个原因吗?
这个电阻取值为什么能很大?他不是同相端的平衡电阻吗?取值好像是反向端电阻的并联值吗?,我这里不懂他为什么可以取值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