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 CS116试验损坏12V供电CMOS输出驱动芯片

楼主(2014-07-07):
我们是一个地面检测设备,与被测件连接电缆长度12米。原来电缆是带屏蔽层的,做CS116试验没有问题。由于实际应用环境是不带屏蔽层的,因此用不带屏蔽层的电缆做EMC,发现损坏我的CMOS驱动芯片CD4050。我的输出线上已经串了100欧姆电阻的。试验电流是5A水平,在10M频点的时候损坏器件。
   请教如何整改。以前还真没有接触这个该死的CS116。谢谢!

网友A:
传导干扰只能通过屏蔽线缆来处理,屏蔽对处理此类问题是最有效的,考虑在线两端增加隔离试一下

楼主:
是啊。问题是对方是星载设备。为了模拟实际情况,连接电缆是没用屏蔽的。
我这边加隔离也难啊。现在是损坏我的驱动芯片,即使加隔离,后面的驱动芯片是必须有的。
现在做了一看接口保护板子:TVS(并)+磁珠(串)+BAV99(并到电源和地)+1K电阻(串)。
不知道是否有效。等板子回来做试验看看。

网友B:
看你的整改方案应该有效,主要是前期的干扰时什么原因导致的要查清楚,是外面的干扰,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C:
CS116是阻尼脉冲信号,以电流衡量。它的测试类型是施加共模干扰信号,试试增加共模电感和电容搭配试试。
陕西海泰电子EMC实验室,联系电话:18092746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