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AX5136接地的疑问

楼主(2014-07-07):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实质区别。

网友B:
一般是将模拟地接到数字地;
另外LINEAR的芯片就一个模拟地;

网友C(2016-08-27):
引用 网友A:
没有实质区别。

您好,请教一下,max5135的操作模式是怎么操作的,小弟看手册没有看懂,能不能给讲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教一下,max5135的操作模式是怎么操作的,小弟看手册没有看懂,能不能给讲解一下 ...

双缓冲,分前后两个数据寄存器,
写数据时,数据通过SPI接口先进入前面的寄存器,但此时模拟端的电压还没有变化,仍然保持过去的数值;
还需要一个信号LDAC,把数据推到后面的寄存器,其对应的模拟电压才会出现在模拟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