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怎么恒定8欧1瓦的喇叭的音量。

楼主(2014-07-07):
类似楼宇对讲的设备。想要恒定喇叭的音量,即不管送话的声音多大,音调怎么变化,外放喇叭的音量保持不变。喇叭是用LM386芯片驱动的。想要在LM386的输出端做电流调节,请问可行么?应该怎么做,最好有电路图。或者告知查找哪方面的电路,谢谢。
如果只是把LM386的输出电流控制在90mA以内(超过90mA可以断开,喇叭不发声),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A:
这种设备对失真要求应该是很低的,直接ALC+限幅吧

网友B:
连续的应该可以,不连续的难,要保持不失真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续的应该可以,不连续的难,要保持不失真输出。

是指声音连续么? 能具体说说怎么做么?谢谢

网友C:
信号幅度决定音量。
要音量不变,采用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实际上不可能完全不变,只能减小变化。

网友D:
这可不太简单,语音音乐幅度变化太不好确定规律了
原则上可以用“自动音量”或“自动电平”控制,实质都属“自动增益控制”
问题在取样

网友E:
声音抑扬顿挫,总有大小。

网友F:
AGC取的是一小段时间内的平均音量作反馈,不受瞬时声音的起伏影响。不过AGC通常设置在话筒端,而非喇叭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