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图纸中二极管的用法?

楼主(2014-07-07):
这是LM2575的输入端,IN4007是起什么作用啊?
我知道二极管有三种作用:整流,稳压,续流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A:
反向保护,当GND到24V电压高于二极管导通电压时,会保护后级电路

网友B:
不大欣赏这种防反接的方式。
24V输入,串联一支二极管,损失不过3~4%,可以接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大欣赏这种防反接的方式。
24V输入,串联一支二极管,损失不过3~4%,可以接受。 ...

赞一个,并且此电路,一旦电源接反,该反并的二极管和电压源极有可能损坏

不用担心前面电源有过流保护。不怕短路。不会烧电源甚至二极管。

网友D:
这个正确用法 是串联
这样并接 一旦电源反接 二极管和后端都会烧掉的

网友E:
被装配电柜的工人弄反,炸了板子几次你就会自觉地在板子上加这玩意了。

网友F:
有不少手台,就这样防反。
好处是低压供电的时候也没有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