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飞思卡尔的k60有各种库函数,k50、k40能用么?

楼主(2014-07-07):
飞思卡尔的k60有各种库函数,k50、k40能用么?需要如何移植?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K50和K40是100M的吗?
如果是100M的,就可以移植使用,如果频率不一样,那么你就需要查看两款芯片相关模块之间的差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K50和K40是100M的吗?
如果是100M的,就可以移植使用,如果频率不一样,那么你就需要查 ...

频率一样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一样就可以了吗?

频率一样是可以的,当然前提是你要有那个模块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一样是可以的,当然前提是你要有那个模块哦。

不可以的,我试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以的,我试过了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那你有没有对比过他们的寄存器情况是否一样?
看看头文件。

网友B(2015-01-26):
如果是100M的,就可以移植使用,如果频率不一样,那么你就需要查看两款芯片相关模块之间的差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