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尽型MOS管(或JFET)GS短接构成恒流源的响应速度

楼主(2014-07-07):
各位,
  采用OP的构造的恒流源带宽和响应基本由OP决定。如果采用GS短接的方式用MOS形成恒流源,那么响应有多快?由于里面貌似没有负反馈,因此速度貌似直接有材料和构造决定。能到纳秒级别的响应速度?
多谢啊!

网友A:
没有OP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OP快

看样子只能用在低频了。

网友B:
不知楼主想要恒流源的什么响应?恒流源不是恒流么,那样就应该没有响应。
那么是说在恒流设定值变化的情况的响应?那MOS管GS短接本身恒流也不变,也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想要恒流源的什么响应?恒流源不是恒流么,那样就应该没有响应。
那么是说在恒流设定值变化的情况 ...

实际就是外界负载变化时,恒流源的电流变化幅度很小。即交流的“很大”阻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就是外界负载变化时,恒流源的电流变化幅度很小。即交流的“很大”阻抗。 ...

用MOS管或JFET做恒流的话,等价为一个理想恒流源并联一个电容,这个电容根据管子的不同大概有几pF到几十pF至少,到底响应如何也要看恒流电流的大小和负载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OS管或JFET做恒流的话,等价为一个理想恒流源并联一个电容,这个电容根据管子的不同大概有几pF到几十p ...

多谢,
  如果用高频管会不会得到更加快速的响应呢?
  如采用BF998做成恒流源,参数显示为2~18毫安的范围内,其G端输入电容仅有2PF,,最大电流30毫安。属于高频管,频率特性很好。
   不知道以上响应如何?或者说根据何种参数来判断MOS形成的恒流源(GS短接)的快速响应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如果用高频管会不会得到更加快速的响应呢?
  如采用BF998做成恒流源,参数显示为2~18毫安的范 ...

高频管响应当然要快一些,但管子不能看输入电容,恒流接法的等效电容是漏极到栅极电容和漏极到源极电容之和,这个一般大一些,假设为10pF,同时假设负载是一个300欧的电阻,那么10pF的电容在53MHz下也是300欧阻抗,此时恒流电流就增加了3dB。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管响应当然要快一些,但管子不能看输入电容,恒流接法的等效电容是漏极到栅极电容和漏极到源极电容之 ...

多谢,
  那这样看MOS构成的恒流源等效成一个理想恒流源并联一个电容,然后再带动外部负载?
  大侠讲的3DB是20LG(A)还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那这样看MOS构成的恒流源等效成一个理想恒流源并联一个电容,然后再带动外部负载?
  大侠讲的3 ...

对。
3dB就是增加为140%或下降到70%。

网友C(2020-09-11):
有人做过吗?我量了一下要1点多毫秒,它们响应速度由什么决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