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U盘安装CentOS6.5 x86 64 失败

楼主(2014-07-07):
使用UltraISO安装CentOS6.5 x86 64-bit,刻录正常,U盘启动,一路安装正常,
到了Reboot的时候,黑屏,死活起不了。
好得给外错误提示呀!!!

网友A:
开机自检  boot   都会有提示的  不知道你卡在哪里了

网友B:
不是很清楚你的问题  U盘装应该可以啊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起始在windows下用UltraISO做的,死活不行。
后来在opensuse上使用
dd if=*.iso of=/dev/sdb bs=32MB
完美解决。

最爱opens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