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上拉电阻的取值计算,谢谢!

楼主(2014-07-07):
各位好,下图为用运放358作比较器使用的例子,最大频率为3K以内,其中Vout连接到MCU,但是当输出高电平时,电压输出只有将近4V还不到,为保证有效高电平,如图中接一上拉电阻Rx,调整Rx取值,输出可达到4.5V左右不等,同时输出低电平时,从原来的0提高到0.7V左右,只是这个理论值Rx的取值计算我还不太清楚,请各位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何必呢,选只OC输出的比较器,简单又便捷。

网友B:
358不是轨至轨的运放,再怎么调节上拉电阻也不会达到VCC的值

楼主:
是这样,输出近4V或偏上一点,以前的MCU是可以有效判断出高电平,现在MCU变更了,对这个电压出现不能有效判断出高电平的情况,如果变更方案,来不及确认方案。所以,想通过上拉电阻,将输出高时将电压拉到4.5V左右或偏上,新的MCU就可以有效判断高电平了,就是这个电阻的取值计算不太清楚,还请各位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C:
应该是由同相输入端的电压值决定,首先依据你的要求决定同相输入端的电压值,然后依次令两个+5V的电压为0,计算同相输入端那一点的电压值,得到电压值与Rx的关系

楼主:
小弟愚钝,还请明示,非常感谢!

网友D:
直接用轨对轨的运放不可以吗?

网友D:
用mcp6002或SGM358,可以吧

网友E:
还是用393比较器比较合适。
这个上拉电阻,大约计算一下,然后实际测试一下就可以了。
加了上拉,高电平上去了,但是低电平也会上去的,所以不是很好。
或者输出加一个NPN三极管整形,比较好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轨到轨的运放应该可以,但是还要引入一个新元件,同时还要考虑成本。现在就是因为担心加了上拉后,输出低电平时,电压也会上去,才想弄清楚这个上拉电阻怎么计算选取最合适,如果通过实际测试的话,没有理论计算支撑,通过有限的电路测试,担心运放差异等因素,输出得不到保证。也考虑在输出通过三极管整形,但是电路布局空间有限,而上拉这块一开始就预留有,所以请高人指点一下,接上拉电阻针对高(4.5V以上)低(0.7V以下)电平输出都理想的情况下,这个电阻怎么计算取值的,谢谢!

网友E:
没有兼顾的方案。
LM358可以输出很低的电压,前提是输出不能有上拉。
LM358的输出结构是:
一个PNP跟随输出,可以吸入大电流,但是此时电压大约0.7V左右。
一个50UA的对地恒流源,对地压降可以很小,但是只允许输入50U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