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感的计算

楼主(2014-07-07):
这个公式 我怎么看着不对呢  大家看看

网友A:
要根据你的DC-DC电源芯片的工作模式,有改变频率的,也有改变占空比的,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计算,使用上面的公式没有问题

网友B:
公式是没有问题的,但计算存在很多变量,得根据你的设计要求来进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