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unsecure chip后才能编程,请教下原因?

楼主(2014-07-07):
最近贴片回来的GD32f103芯片,使用swd配合SEGGER的软件对rom进行编程出现点问题,需每次unsecure chip之后才能对芯片进行烧写,如直接烧写出现如图错误,软件中芯片类型选择的是stm32f103rct,请为大家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谢谢!

网友A:
我没明白“使用swd配合SEGGER的软件对rom进行编程出现点问题”这句话的意思,请问你是通过keil编程,然后想要用SW模式下载程序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直接在keil里面设置就行,我也只是接触过这一点,不知道上面那句话的意思。

网友B:
你看下你SEGGER里的AUTO设置是不是把Secure chip选型勾上了,那个是每次下载时自动加密

网友C(2015-08-29):
楼主,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最后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D:
不能用他们自家的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