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 F4 USB FS

楼主(2014-07-07):
用于  USB UPDATA   ,用PA11,PA12可以,迁移到PB14,PB15就不可以了,这是为什么,请版主指导

网友A:
'cos it is FIXed

楼主:
'cos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s   ??是什么意思

呵呵,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因为dp,dm是定死在那两个pin上了,所以不能改啊。。。。

楼主:
可以映射的啊

网友A:
我的理解是PA11/PA12是定死给FS用的,  PB14/PB15是定死给HS用的,  有大神出来支持一下不?香主呢~

网友B:
USB接口只能接到PA11,PA12,接到其它脚当然不行;

楼主:
正确结果,工作在HS方式就可以了,已经成功

网友C:
HS模式要外加phy吧?不加phy,STM32跑不了H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