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C做的产品遇到的问题,希望大虾们能帮忙分析下问题~!

楼主(2014-07-07):
本人新手,刚做了一款报警灯的产品,要求闪烁的频率一样(10个产品放在一起同时上电 用肉眼在5个小时内不能看出来一个慢一个快)。选用的STC11F01单片机,核心器件是PT4115做的恒流驱动,STC产生一个高低电平控制PT4115的开关,实现闪烁。但在测试的时候发现闪烁了半个小时后 10个产品中就有的会慢一点,用肉眼就能区分出来了,不同步闪烁了。开始用12M晶振,后面换了6M的也没有改善。
#include <STC11F.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1^7;
sbit buz=P1^5;
uint m ; //计数中断次数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0X01;
   TH0=0X9E;
   TL0=0X58;
   TR0=1;
   ET0=1;
   EA=1;
}

void main(void)
{
  P1M0=0X80;//输出模式推免
  P1M1=0X00;//
  Init_Timer0();
while(1);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0X9E;
  TL0=0X58;
  m++;
  if(m==12)
   {
  LED=~LED;
  m=0;
   }
  }

主板

主板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下:慢快之间的,控制频率有没有变;
不一定是MCU的问题,可能LED本身的特性就这样;

网友A:
STC还是STM8价格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下:慢快之间的,控制频率有没有变;
不一定是MCU的问题,可能LED本身的特性就这样; ...

主要是一开始30分钟内都可以同步的 ,为什么闪一段时间后出现这个现象 是程序累计出来的误差时间导致,还是其它的原因,用示波器看晶振两脚的波形和频率都OK的  找不到具体原因了 ,但是市面上有的可以做到也是用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B:
1、用tim0的8位重装模式试试 这样可以减少重载时的误差
2、市面上的其他产品是不是有一个主控单片机 主控啊 其实不用每个产品一个单片机 10组灯 一个单片机不就可以了吗
  比如用几个74hc 595 做同步

网友C:
晶振精度是多少?用其算一算,是不是由晶振偏差引起的

网友D:
晶振累积误差引起的。不同步的话,5个小时看不出闪烁,几乎无解。。。加同步信号吧。

网友E:
普通晶振额频率稳定度在10的负5次方量级,就按10ppm的偏差(不考虑其他因素的频率偏差),两个晶振的极限频率偏差20ppm,也就是万分之0.2,即10000秒就会出现0.2秒的偏差。5小时18000秒,最大出现0.36秒的偏差,一定能看出来了。
另外普通晶振的频率偏差不止10ppm,一般50ppm,甚至100ppm,50ppm的话5小时极限情况达到1.8S偏差,半小时也就是0.18秒偏差,应该能看出来了

网友F:
STC不是ST,不过ST论坛的爱好者都很热情嘛。
此问题建议使用示波器观察,还要了解一下软件是怎么写的。

网友G:
你信号之间有延时吧,不同步吧

网友H:
这是老板的要求吧。。。。。
如果成本不在乎可以用高精度晶体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