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单片机遇到的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4-07-07):
本人新手,刚做了一款报警灯的产品,要求闪烁的频率一样(10个产品放在一起同时上电 用肉眼在5个小时内不能看出来一个慢一个快)。选用的STC11F01单片机,核心器件是PT4115做的恒流驱动,STC产生一个高低电平控制PT4115的开关,实现闪烁。但在测试的时候发现闪烁了半个小时后 10个产品中就有的会慢一点,用肉眼就能区分出来了,不同步闪烁了。开始用12M晶振,后面换了6M的也没有改善。
#include <STC11F.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1^7;
sbit buz=P1^5;
uint m ; //计数中断次数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0X01;
   TH0=0X9E;
   TL0=0X58;
   TR0=1;
   ET0=1;
   EA=1;
}

void main(void)
{
  P1M0=0X80;//输出模式推免
  P1M1=0X00;//
  Init_Timer0();
while(1);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0X9E;
  TL0=0X58;
  m++;
  if(m==12)
   {
  LED=~LED;
  m=0;
   }
  }

网友A:
只能提高晶掁精度了

难度不小,

毕竟5个小时时间,慢个100MS正常的,那么24小时也就慢约500MS,半秒钟

网友A:
如果10个产品之间可以通信同步那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提高晶掁精度了

难度不小,

晶振的精度也很难控制的 (你推荐那下那个牌子的晶振好些啊 可以试下的)~!最低要求两个钟也要做到啊~~!
这个是独立的东西 通信同步不现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10个产品之间可以通信同步那就好办了

程序也试了补偿的,T0的方式2 自动重装的,分频的,都没啥改善 ~~!

网友A:
既然是独立工作的,没有必要这么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晶振的精度也很难控制的 (你推荐那下那个牌子的晶振好些啊 可以试下的)~!最低要求两个钟也要做到啊~~ ...

精度高的,你完全可以选择STC15的替代这个STC11系列的产品STC15W201S这款,自带内部高精度时钟跟复位的,SOP16的价格才1.5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晶振的精度也很难控制的 (你推荐那下那个牌子的晶振好些啊 可以试下的)~!最低要求两个钟也要做到啊~~ ...

该案例依赖晶振的精度,试使用恒温晶振,有高稳读的,比常见晶振高2个数量级。但价格不菲啊而且体积大。

网友D:
如果仅是这么个闪灯、报警的功能8脚的stc15f100w都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精度高的,你完全可以选择STC15的替代这个STC11系列的产品STC15W201S这款,自带内部高精度时钟跟复位的, ...

如果你使用过STC15系列,或者认真看过数据手册,你就知道内置RC不可能比普通晶振精度高,不在一个数量级啊。:)

网友E:
单靠晶振觉得挺难得,在各个模块间建立通信来同步这样了?

网友F:
楼主是十个LED用一个单片机控制出的问题?还是分别用十个MCU控制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十个LED用一个单片机控制出的问题?还是分别用十个MCU控制出了问题? ...

上面图的10个产品放在一起做测试的时候,闪了三十多分钟就不一致了 有的会慢一点肉眼已经能分辨快慢了,10个产品当然是10个MCU控制的 独立的东西

网友G:
变态的要求。
只能采取温补有源晶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态的要求。
只能采取温补有源晶振了。

两个小时能做到也勉强过关了~~!但是30来分钟就出现不一致了  有点说不过去 ,有什么地方可以改善一下,或者说程序上面的办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两个小时能做到也勉强过关了~~!但是30来分钟就出现不一致了  有点说不过去 ,有什么地方可以改善一下, ...

每个板子都单独校准一下,修正计时误差。
或者晶体的匹配电容改为可变电容,调可变电容,使频率尽量一致。
前提是晶体一致性要好,晶体太差,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H:
同时上电,也不可能mcu同时开始运行程序。

网友I:
这个难度大了,要想实现全部同步方式工作只有全部产品通过串口方式连接进行相互较准了,到了一定时间进行一次较准,再精准的时钟运行时间长了也会变得差距越来越大,总不可能全部时钟较准得一模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难度大了,要想实现全部同步方式工作只有全部产品通过串口方式连接进行相互较准了,到了一定时间进行一 ...

看了这么多回复好像单片机依靠外部普通晶振很难做到产品的一致性了啊~~!
总会出现不同步的现象了哟·~!要求两个钟也是没办法做到了对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了这么多回复好像单片机依靠外部普通晶振很难做到产品的一致性了啊~~!
总会出现不同步的现象了哟·~! ...

对的,也许你听过这句话吧“两个钟的时间是不准的”

网友J:
这个难度大啊,晶振精度即使有可能,那又怎么保证10个产品同时上电同时开始工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难度大啊,晶振精度即使有可能,那又怎么保证10个产品同时上电同时开始工作啊? ...

同时上电能保证10个产品的闪烁在30-40分看不出变化,以这个为基准点说明的问题,为什么在后面就出现不一致性分析引起的问题

网友K:
先问有必要吗?若几组灯在一起,就用一片MCU控制。要是距离远,也许就没必要了。用高精度、高稳定性的频率源可贵呀。

网友L:
提高晶振的精度 还有提高电容的角度

网友M:
为什么不用一个MCU控制10个灯

网友N:
每块板的焊接都不一样你还想跑起来同时有可能吗?

网友G:
每个板子都加一个无线接收电路,每隔一段时间,无线遥控一下,同步一下。
用户的要求无非是,公安出警时,10辆警车的警灯是同步的,显示人民经警察的威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每个板子都加一个无线接收电路,每隔一段时间,无线遥控一下,同步一下。
用户的要求无非是,公安出警时,1 ...

你的想法也很威风哟~~!呵呵
只是消防用的报警灯而已~~没电24V让你闪烁~~!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想法也很威风哟~~!呵呵
只是消防用的报警灯而已~~没电24V让你闪烁~~! ...

那不是调戏大家么?
消防断电报警提示灯,有要求同步闪烁的必要吗?还好几个小时?
真是的,屁股决定大脑的典型例子,可怜的工程师!被一群屁股指挥!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不是调戏大家么?
消防断电报警提示灯,有要求同步闪烁的必要吗?还好几个小时?
真是的,屁股决定大脑 ...

客户提出的要求呀 ~!香港的消防要求和大陆真是天壤之别的~~!要求比较严格  假如一个地方装了两个 你闪一个小时就不一样了,会被投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不是调戏大家么?
消防断电报警提示灯,有要求同步闪烁的必要吗?还好几个小时?
真是的,屁股决定大脑 ...

我也是没办法了,才来救助大家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客户提出的要求呀 ~!香港的消防要求和大陆真是天壤之别的~~!要求比较严格  假如一个地方装了两个 你闪 ...

因为开始同步闪烁,后来不同步了,用户就投诉了。
你干脆随机闪烁好了,人家就不会投诉了,让他知道闪烁就是没有规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为开始同步闪烁,后来不同步了,用户就投诉了。
你干脆随机闪烁好了,人家就不会投诉了,让他知道闪烁 ...

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就好了,我打工仔一个,老板和客户提出的要求 我尽量做到了,到最后什么方法试下不行也没办法了。所以真没有调戏大家的意思,你别误会~!只想来多看看别人见解而已~!涨点知识,仅此而已。

网友O:
用高精度RTC,每格一段时间读一次RTC校准单片机时钟。

画蛇添足,MCU闪烁程序,要什么RTC呀,只要内部时钟一致,闪烁就一致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就好了,我打工仔一个,老板和客户提出的要求 我尽量做到了,到最后什么方法试下不行也 ...

起码掉电检测要做到准确,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了,其它就是时钟必须一致,采用高精度的时钟源。

网友O:
引用 网友G:
起码掉电检测要做到准确,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了,其它就是时钟必须一致,采用高精度的时钟源。 ...

外部时钟都不能一致,内部怎么可能?

网友P:
只用RTC输出的方波,高精度RTC可以做到

网友:
10万个读者就有10万个哈姆雷特,世界只有一个你,世界上只有一个晶振:lol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外部时钟都不能一致,内部怎么可能?

没有必要用RTC拉,MCU闪烁的程序很简单的。
内部时钟,是外部时钟提供的,外部时钟是高精度的就可以了。
32K的晶体,精度高不到哪里去的,不如高频晶体的准确,还多一个RTC,何必呢。

网友:
不通信?批量生产的时候,你每个晶振测一遍,这个项目烫手,即使这关过去了,后期不准客户部找你们维护,然后就是返厂换晶振,每批晶振都有差异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客户提出的要求呀 ~!香港的消防要求和大陆真是天壤之别的~~!要求比较严格  假如一个地方装了两个 你闪 ...

若干年前遇到过类似的案例,是某在煤矿订的,也是要求同步程度很高。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在每个灯上装一个光敏,专门接收旁边的灯光信号。调试时成排依次放在一起,然后让它们跑72小时,再让程序根据前方的灯记录下两个产品的差异,根据这差异生成一调整参数。把这参数记录在EEPROM中就OK了。我们的记录是200个左右的灯在跑了24小时以后肉眼都看不出有明显的差异。

网友R:
引用 楼主:
看了这么多回复好像单片机依靠外部普通晶振很难做到产品的一致性了啊~~!
总会出现不同步的现象了哟·~! ...

带校正环节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想控制7200秒误差几十毫秒,允许的误差是 6~10 ppm,这种规格的晶振相当贵。可行的方案只能是软件校正(好在难度不大,补偿到 1 ppm 以下都没问题),另外如果是采购的劣质晶振,温漂曲线离散性比较大,有可能在硬件上需要增加测温环节,增加温度补偿校正,那就麻烦大了。

网友J:
完全靠晶振绝对有问题,最好还是加同步信号,不管任何方式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R:
带校正环节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想控制7200秒误差几十毫秒,允许的误差是 6~10 ppm,这种规格的晶振相当贵 ...

软件补偿?定时器的误差补偿吗?

网友R:
引用 楼主:
软件补偿?定时器的误差补偿吗?

就是这个意思。12MHz的时钟,12分频情况下,一秒钟校正一次,补偿的分辨率就可以到 +/- 1 ppm 了。如果是单周期的51核,可以小于1ppm,但相应的,对校准仪器的要求就高得多了。

网友A:
可以取交流电的脉冲来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取交流电的脉冲来同步

DC24V

没有断电之前,总是有交流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就是这个意思。12MHz的时钟,12分频情况下,一秒钟校正一次,补偿的分辨率就可以到 +/- 1 ppm 了。如果是 ...

就一台两千来块的示波器~~!精度达不到的  又不是20万的泰克~~~~~~~~~~

网友A:
没有远高于1ppm的精确源,怎么可能校正到1ppm精度

这个源不简单啊

网友R:
引用 楼主:
就一台两千来块的示波器~~!精度达不到的  又不是20万的泰克~~~~~~~~~~

选用示波器是用错了仪器,应该找频率计!
需要的是稳定分辨率!不是精度。只要测量数据有稳定的五~六位有效数据,就可以达到同一批的误差控制目标。怎么不行?

网友R:
引用 网友A:
没有远高于1ppm的精确源,怎么可能校正到1ppm精度

这个源不简单啊

哪里需要 1 ppm 的精度,只要分辨率满足就行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A:
可以取交流电的脉冲来同步

这是相当靠谱的低成本办法。

网友S:
可以取交流电的脉冲来同步
这是相当靠谱的低成本办法。

网友S:
你的是上电启动时间不同还是累加误差

网友S:
两种误差解决方案不同哦

网友Q:
引用 楼主:
软件补偿?定时器的误差补偿吗?

试过41楼的方法了吗?

网友S: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S:
楼主可以试试勾选P.0 P1.1低电平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的是上电启动时间不同还是累加误差

从现象上看,能保持30-40分同步闪烁 累积误差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两种误差解决方案不同哦

说说两种误差各用什么方法解决呀,让大家都学习 学习~~!最好能结合程序一起分析 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可以试试勾选P.0 P1.1低电平下载程序

勾选的好处是什么 不是很清楚?我的这两个脚位都是悬空的 ,你这样下载的话第二次下载就要这两个脚位为低电平才能把程序下载进去了~~!

网友S:
如果是累积误差,肯定是时钟频率不同引起的,定时器的装载值每个模块都不同,每个模块都用同一个信号源来校正,把得到值存储在EEPROM中,再上电时把EEPROM中的值装载到定时器中。这样的话单片机就得用11F01E的,程序中还要增加一段校正代码,不知道1K的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可以试试勾选P.0 P1.1低电平下载程序

勾选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这样第二次下载只有这两个脚位为低电平才能下载程序进去了。

网友S:
10个模块不用同一个电源,你能保证同时上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如果是累积误差,肯定是时钟频率不同引起的,定时器的装载值每个模块都不同,每个模块都用同一个信号源来校 ...

我用的就是11F01E的,矫正代码
include <STC11F.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1^7;
sbit buz=P1^5;
uint m ; //计数中断次数
unsigned char fixtime; //定义修正值变量
void Init_Timer0(void)
{
   EA=0;
        TR0=0;
        TMOD|=0X01;
        fixtime=TL0+0X06;
        TL0=0X58+fixtime;
        TH0=0X9E+(char)CY;
  // TMOD|=0X01;
  // TH0=0X9E;
  // TL0=0X58;
   TR0=1;
   ET0=1;
   EA=1;
}
这样写对么?

网友S:
如果同时上电程序启动时间不同,就要在下载选项上勾选P.0 P1.1低电平下载程序和内复位不延长复位时间,多试试,最好用逻辑分析仪同时测试10个模块

网友S:
我的意思是用单片机测量外部标准信号源,比如10HZ,因为每个单片机的时钟不同,那么测量的值就不同,有的是0x1234,有的是0x1236,你把这个值保存到EEPROM中,上电时把这个值装载到定时器。

网友S:
勾选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这样第二次下载只有这两个脚位为低电平才能下载程序进去了
如果不勾选的话,STC的单片机在上电时先检测串口有没有下载流,然后才允许用户程序,如果有干扰的话,会造成几百毫秒时间的误差,用户程序启动时间不相同

网友S:
这样写对么?
这样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S:
10个模块不用同一个电源,你能保证同时上电吗?

我用的是同一个电源供电的·~!

网友S:
关键是每个模块的定时器装载值要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S:
关键是每个模块的定时器装载值要不相同!

更本的问题也是这个 ,批量生产的时候操作起来就困难很大了。不同的装载值

网友S:
你用1个脚,比如P1.2,低电平运行矫正程序,高电平运行正常程序。P1.3脚输入标准信号源

MAIN:JNB P1.2,TEST
.....
TEST:CLR TR0
MOV TH0,#00H
MOV TL0,#00H
JB P1.3,$
SETB TR0
SETB EA
SETB ET0
JNB P1.3,$
CLR TR0
把这时的24位定时器值读出来,根据需要变换成16装载值保存到EEPROM中。
批量的话每个模块把P1。2脚接地,P1。3脚输入信号源,执行一次矫正程序,之后把P1。2脚拉高就行了。多了几十秒的时间,批量影响不大

网友S:
定时器中断:INC R7
RETI

网友S:
矫正后就算你的一个模块用12M晶振,另一个用15M晶振都能同步了

网友S:
或者用6M的矫正源输入到P3.4脚,用定时器0计数:
TMOD=0x05;
TH0=100ms初值;//LED的闪烁频率
TL0=TH0;
TH1=0x00;
TL1=0x00;
TR0=1;
TR1=1;
while(!TF0);
TR1=0;
TR0=0;
根据R7和TH1 TL1的值算出需要的装载值保存到EEPROM中

网友S:
如果需要更高的精度就把矫正源和晶振频率都提高。

网友S:
晶振频率必须是矫正源的2倍以上!

网友S:
用C的话误差大点,高精度最好用汇编

网友K:
非要同步,而且价格不敏感(或不计成本),可用FE5860铷钟,二手的,30分钟误差0.1微秒。

网友T:
放在一起,那就用光通讯吧。

网友U:
5个小时18000s,肉眼分辨50ms左右,精度1/360000;
提要求的人是谁?

楼主:
引用 网友S:
如果同时上电程序启动时间不同,就要在下载选项上勾选P.0 P1.1低电平下载程序和内复位不延长复位时间,多试 ...

假设10个独立模块同时上电,程序启动时间不同,输出的方波彼此之间有几十个微秒到100个微秒的的误差,用这个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S:
假设10个独立模块同时上电,程序启动时间不同,输出的方波彼此之间有几十个微秒到100个微秒的的误差,用这个方法可以解决吗?

你试试吧,几十个微秒不一定管用。几十个微秒误差应该不用管它了,只要以后的定时器频率一样,影响不大。

网友S:
你买个二手的FE5860铷钟做校准源,输出10M的频率接到P3.4脚,单片机晶振换成20M以上的。

网友V:
好奇怪呀! 为啥会有这种要求呢,为啥要产品放在一起看呢。

网友W:
ABOV mcu ,内部RC时钟精度 16M±1.5%..

网友S:
楼主好了吗?好长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好了吗?好长时间了。

没能按照你的那个方法去做啊·~~成本太高了。买了些精度高些的 晶振 和元件,在布线上再从新做过了,基本能达到一个小时了 ,老板也妥协了。

网友X:
我觉得提高时钟精度不可取,再精密也有误差,而且同一个厂商制造的同种类型的晶振还是有不同,根本还是从电路入手,最好把片选管脚统一控制。。。这样比较靠谱

网友Y(2014-08-08):
搞一个搞定度时钟芯片撒

网友K:
不容易达到1小时同步,可能还没搞好。你用什么元器件?

网友Z:
我有个方法,不知道是否可行,很简单,运行几天也人眼无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Z:
我有个方法,不知道是否可行,很简单,运行几天也人眼无法区别

说说看啊  大家学习 学习

网友AA: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不用一个MCU控制10个灯

别人是十个产品啊,到时候要分开卖钱的啊,

网友AB:
需要同步信号

网友AC(2014-12-12):
这个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个 晶振的批次的一致性。 晶振负载电容的一致性。 最好是用频率计校证下晶振频率。
第二个 就是软件。我觉得硬件问题好解决, 软件这个东西 需要技巧来处理。你再考虑考虑。软件结构不一样,比如多定时器使用什么的。中断延时 每个单片机是否能保证一样的周期?等等问题 都要考虑。

你先解决硬件问题吧。 你这样的情况。我曾经搞过,应该没大问题的。

网友AD:
除非你能换好一点的晶振

网友AE:
做通讯同步,不然只能提高时钟精度。

网友I:
有个最好的办法就是统一采用一光波来做晶振时钟,比如红色光源紫外线等等哈哈,楼主要找到白天黑夜都有光波的那种光线,这样把光波转成晶振源,绝对能同步了

网友AF:
引用 网友A:
可以取交流电的脉冲来同步

这个应该是最好用的了成本还低实现简单。LZ的产品虽然是DC24V,但只要不是移动产品加同一条220V取电是很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