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请教下,DSP2812,Zone2容量不够会产生什么后果?

楼主(2014-07-07):
芯片为DSP 2812,XINTF Zone2挂接了ISSI的 51216芯片,RAM地址为0x80000 - 0x100000,共计1M Byte

目前需实现的功能,SCI接收串口数据,并保存到RAM里,因为上位机不可控,万一接收的数据超过1M,1M后的和数据会是什么状态存在? 丢弃? 从0x80000从头覆盖? 还是指针乱飞?

因为0x100000是zone6,没有挂接RAM芯片。

网友A:
为什么会超出容量呢?

楼主:
串口接收数据,可能几K,可能几百K,也有可能超过1M

网友B:
超出就会丢了 想办法控制一下

楼主:
主要确定一下,是被丢弃,还是会乱指针保存? 丢弃倒好办,大不了不理会,最多后半部分数据出错,不会影响主体

最怕的是直接覆盖掉重要的变量和其他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确定一下,是被丢弃,还是会乱指针保存? 丢弃倒好办,大不了不理会,最多后半部分数据出错,不会影响 ...

你从一个基地址开始加    不可能一直往上加啊   这个肯定是要限制的
如果一直往上加   你要看看地址都跑到哪儿去了
如果跑到内部RAM等    可能会造成非法修改

网友A:
肯定要对数据进行管理,否则收它干什么?

既然管理,就不能溢出,总要有处理机制吧?!

楼主:
明白了。多谢了。:) 结贴

网友C:
还没回答就结贴了啊,斑竹说的很好,写入ram中的数据,有写入函数,地址也是一个一个加上去的,多大空间存多少数据心知肚明,当上限空间满时需要处理只要不覆盖原地址不增加新地址,做判定即可,数据当然存不进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多谢了。 结贴

看来楼主还不会结贴
找找有教你怎么结贴的相关帖子

楼主:
会的,结过好多贴了。
只是没到24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