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过不了,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4-07-07):
ESD, tv, TVS, EMC, z5

现在样机做好了,前几天去检测公司做了ESD和EMC,ESD不合格,正负8kV空气放电总复位或死机,测试部位主要是按键、屏幕和插槽。主芯片用的是MSP430,我现在自己手上只有个5KV的煤气点火器来尝试打设备,确实发现在按键处某个角度一打上去就复位,倒没出现死机,就是复位。自己尝试在按键和电源处在TVS管(ESD5Z5.0T),但没有效果。也尝试了再按键处贴一个防静电胶带(只贴了一层),也没效果。现在能想到的是把按键重新设计下或者重画板多铺地。比较焦急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第一次做不知如何下手现在,请大伙给个建议,感激不尽!

补充几个目前整改过程遇到的问题:
(1)我请教几个有经验的工程师关于TVS管,有人说TVS管用来抗ESD过测试;有人说行不通,只是用来做器件保护的。从实际的TVS手册看是针对静电的,不知道如何理解两种看法?
(2)正负8kV空气放电(或接触放电),如果选用TVS管,是不是得选用双向TVS管呢?

网友A:
对外的接口做好隔离,可以光电隔离一下,把外壳的屏蔽性能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外的接口做好隔离,可以光电隔离一下,把外壳的屏蔽性能做好

嗯,谢谢。昨天试了下用铜箔贴在按键处(外壳内侧),然后接地,起到了屏蔽效果,先暂时凑合过检测吧,后面还是重点改机壳的密封性。

网友A:
测试过了就好

网友B:
ESD还要考虑能量通过空间传播导致的系统问题,很多时候屏蔽解决的就是ESD导致的辐射干扰。

网友C:
应付ESD实验代价小的方法还是做好按键和电源四周的接地,使电火花导入大地,低阻抗也尽量小。
陕西海泰电子EMC实验室,联系电话:1809274615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付ESD实验代价小的方法还是做好按键和电源四周的接地,使电火花导入大地,低阻抗也尽量小。
陕西海泰电子 ...

屏蔽虽然有效,但被老板否定了。我现在改板,至于你说的接地,我对这个概念不是特别懂,为了更有效抗ESD,我打算两面整板铺地,不知这样合不合适?

网友D:
ESD一般空气放电都是用屏蔽

网友E:
esd一般都是使用液晶塑料盖板将液晶与外部完全隔开,如果液晶附近有粘贴的缝隙也是过不去的,所以液晶塑料盖板极为关键。

网友F(2014-08-07):
按键控制信号靠近MCU处串个小电阻,靠近按键处并个104电容到地,一般都这么做没问题的。

网友B:
不让屏蔽的解决方案如下
1,找到具体的受骚扰的地方。看看是传导为主还是辐射为主。
2,传到为主可以通过找到关键信号,用电容来解决。
3,辐射的话除了屏蔽就是做好接地,关键信号最好能在加电容的基础上串接电阻。
4,针对你说的按键就是关键信号,需要处理,另外看看layout有没有信号和它有并行的,如果有并行的信号也要处理。

网友G:
做静电放电,外壳的密封性很重要,尽量不要有缝隙导致静电枪能通过空气在较短的距离内接触PCB板;另外在外壳内部加屏蔽介质,如果考虑到量产的话可以这么搞,如果仅是为了通过测试还是免了,毕竟做产品不是为了通过某些测试

网友H(2015-05-04):
测试过了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