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卫星天线的俯仰、水平、极化角公式问题。

楼主(2014-07-07):
输入编辑不能显示公式编辑器的内容,只有截图了。

楼主:
公式来源《卫星电视接收完全DIY》P76~P77

网友A:
你这是不是有点太高端

楼主:
@chunyang  可以帮忙解答解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不是有点太高端

   就三条公式,额~~

网友B:
公式在哪儿都适用,关键是搞清楚本地的经纬度,然后找个大概,最后用调试的办法找到最佳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式在哪儿都适用,关键是搞清楚本地的经纬度,然后找个大概,最后用调试的办法找到最佳点。 ...

先谢过啦,我以亚太5号作为搜索卫星,按照当地的经纬度进行了天线的角度调节,在锁定卫星后(PS:能正常收看电视节目,信号质量:70+,信号强度:85+),然后旋转LNB进行调节(顺时针,逆时针各45°左右,信号质量和信号强度基本没变化),只有在某一个点的时候才会出现信号丢失。难道极化角度本身就影响不大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谢过啦,我以亚太5号作为搜索卫星,按照当地的经纬度进行了天线的角度调节,在锁定卫星后(PS:能正常 ...

极化角有影响,但这跟天线角度不是一回事,应该先调节好天线角度再调极化角,只有在卫星信号覆盖区域的边沿才需要较大角度的调节极化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化角有影响,但这跟天线角度不是一回事,应该先调节好天线角度再调极化角,只有在卫星信号覆盖区域的边 ...

对于双极化输出的LNB 它的极化角0°定义是指的F头指向4点30分方向是吧,参考来源:http://bbs.asiatvro.com/thread-290051-1-1.html  没能找到权威的定义,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如果是这样,那结合上面的公式,是一定能找到确切的卫星偏航、俯仰和极化角的具体角度值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双极化输出的LNB 它的极化角0°定义是指的F头指向4点30分方向是吧,参考来源:http://bbs.asiatvro.c ...

这个说法概念不清,如果想详细理解,这是个纯数学问题,限于篇幅,建议看专门的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法概念不清,如果想详细理解,这是个纯数学问题,限于篇幅,建议看专门的书籍。 ...

嗯,谢谢chun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