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输入捕获

楼主(2014-07-07):
搞个RF测试治具,PD4(PIN1)输入1.2KHz的PWM信号,如果占空比稳定就OK,不稳定就NG.

输入捕获概念不太清楚,怎么实现一头雾水,希望做过的朋友给点建议!

网友A:
参考下STM8的中文资料吧:

网友B:
测PWM信号的捕获, 就需要捕获两个边沿的时刻, 就可以得到周期和占空比了.
一个输入脚捕获2个边沿当然也是可以实现的, 软件就比较麻烦. STM 提供了一路信号给两个通道的手段.
选择输入极性: CCER1-> CC1P:输入/捕获1输出极性
CC1通道配置为输入或者捕获
0:捕获发生在TI1F或TI2F的上升沿;
1:捕获发生在TI1F或TI2F的下降沿.
选择输入通道: CCMR1 ->CC1S:捕获/比较1选择。
01:CC1通道被配置为输入,IC1映射在TI1FP1上;
10:CC1通道被配置为输入,IC1映射在TI2FP1上;
注意:CC1S仅在通道关闭时(TIMx_CCER寄存器的CC1E=0)才是可写的。
这样 CCR1 和 CCR2 就可以获得分别获得两个边沿的时刻, 结合上次的时刻计算出周期和占空比就很容易了.

此外, 如果通过主从模式, 让上升沿触发 TRGO, 让定时器重新从0开始计数, 那就不再要去减上次时刻的数值, CCR1 和 CCR2 就是周期和高电平时间. 不过 STM8 好象只能连接到别的 TIM.
原理不算复杂, 寄存器操作也不麻烦. 当然也可以参考一下例程.

楼主:
结贴有点晚,当天就搞定了,谢谢!

网友(2015-05-12):
你好了,我还不清楚,请说一下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