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怎么样将Protel网表导入Powerpcb里

楼主(2014-07-07):
  1、进到protel打开原理图之后,选择design-create netlist,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选PADS ASCII,然后其余选项默认就可以了,然后选确定。这时会有两个网表,一个叫***.par(也好像叫什么***.pat,其实叫什么无所谓的),一个叫***.net。将这两个文件点右键,export到其他的地方(比如桌面)
  2、先将***.par文件更名为***.asc,然后,最好用记事本编辑一下、比如,同样的封装在protel里叫R0603,在powerPCB里叫RES0603,那么你就将所有的R0603全部替换为 RES0603,这样,才能保证转过去以后不会丢失元件。(当然,如果没有同名元件库的话,一定要按照protel中的封装名在powerPCB中做一个,或者在powerPCB中换个名另存一下也行)这一步很重要,关系到你能不能成功的转换。
  3、在你全部改完了,没有剩余了以后,你可以保存一下退出(如果提示什么保存格式不对的话,不用管它)。然后进入powerPCB,选import,选择这个文件,就OK了!这时如果有错误,那一般是你的封装没有按照第二步说明的那样变换,最好保证没有错误才行。在保证没有错误的前提下,再进行下一步。不然会有网络丢失。
  4、这个文件转换完了以后,powerPCB里面就有那些元件了,但是这时是没有网络的。这时就需要另一个文件了。现在把***.net改名为***.asc(也许会说已经有同名文件,其实你可以不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也可以把前一个改过的删掉),然后什么也不用改,在刚才已经有了元件的那个powerPCB文件里面再选import,选择这个文件,确定。这时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你的protel的网表就已经完完全全的导入到powerPCB里面了。

网友A:
作者已给出了最佳答案了,我们只好有枣没枣打一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