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CW里面的代码例子可以直接导入KDS里面使用吗?

楼主(2014-07-07):
有头有一块FRDM-KE02Z,看了官方页面,暂时没有KDS的代码例子,但是有CW的,可以通用不?

楼主:
看起来有点不兼容。。。。。

KDS导入CW代码

KDS导入CW代码

网友A:
亲,答案就是不兼容。
你需要自己重新建立KDS工程,或者直接用KDS里面的PE生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答案就是不兼容。
你需要自己重新建立KDS工程,或者直接用KDS里面的PE生成代码。
...

看到了,原来KDS自带PE了,正在下说明文档。156的英文啊,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的。。。中文页面进去的,下来的还是英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了,原来KDS自带PE了,正在下说明文档。156的英文啊,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的。。。中文页面进去的,下来 ...

暂时没有中文的,只有英文文档,但是也不难懂。
没必要都看,需要用模块的时候,看看对应模块的帮助就行了。

网友B:
移植过去应该不会很难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移植过去应该不会很难吧。。。。

不会很难,其实就是自己构建个工程,然后把之前的代码直接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