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T 禁用了JTAG接口,求解锁,谢谢。

楼主(2014-07-07):
由于手贱,在初始化代码里面加入了如下代码: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AFIO->MAPR&=0XF8FFFFFF;
AFIO->MAPR|=0X04000000;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STM32F103 就被锁死了,无法下载程序,无法擦出,但JLINK 能连接。求大神帮忙,看怎么解决。。。

网友A:
有串口的话,通过BOOT启动,删除程序;

网友B:
用串口烧个正常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对的,串口走起。

网友D:
跳线boot0
boot1
从sram运行!

楼主:
BOOT0=3.3,B00T1=0; 还是不行,我板子不是开发板,只有一个串口通过MAX232和电脑连接,好像无法擦出,但我开发板用USB口能擦出。

网友E:
能够用JLINK连接,直接写寄存器来擦除FLASH的第一个扇区

网友F:
boot0置高,下载程序来擦除FLASH

网友G:
JTAG端口是不是每次上电初始化才能禁用???

网友H:
用jlink命令行直接改写寄存器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