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放大10万倍的放大电路 附上原理图

楼主(2014-07-07):
边界情况是输入10uv 左右,输出10V左右,要求带宽范围大,噪声小。用三极管或者产效应管,有没有搞过的,分享一下啊,求指点

网友A:
“输入10uv 左右,输出10V左右”
这是“10万倍”?

网友B:
如果放大几倍,就用几倍的数字表示。
都放大了很大了,该用dB。
10UV-10V,明明是10的6次方,100万倍,120d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放大几倍,就用几倍的数字表示。
都放大了很大了,该用dB。
10UV-10V,明明是10的6次方,100万倍,120d ...

搞错了,是100万倍,应该怎么搞呢?用运放不行,噪声太大,想用JFET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10uv 左右,输出10V左右”
这是“10万倍”?

用三级管效果不太好,用JFET怎么搞呢?

网友C:
“要求带宽范围大”,到底是多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错了,是100万倍,应该怎么搞呢?用运放不行,噪声太大,想用JFET怎么搞 ...

用运放不行,噪声太大

怀疑这一句。
恐怕只能用运放,选低失调、低噪声,应当找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带宽范围大”,到底是多大?

32k

网友C:
引用 楼主:
32k

低频带宽到多少?包括直流吗?噪声要求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频带宽到多少?包括直流吗?噪声要求多大?

就到20多K左右,不包含直流,噪声越小越好

网友E:
看错了,编辑。这个运放可以搞的。楼主可以看下TI的选项手册。

我之前做过一些uV级的信号处理,没有问题的。不过是低频。但是楼主这个带宽范围也不算多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错了,编辑。这个运放可以搞的。楼主可以看下TI的选项手册。

我之前做过一些uV级的信号处理,没有问题的 ...

帮忙分析一下我那原理图,用JFET怎么搞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帮忙分析一下我那原理图,用JFET怎么搞

我之前是用运放做的,测量仪表上的。晶体管我就用过BJT和MOSFET,JFET压根没摸过。

大神lymex已经到位了,一起跟着学习吧。他在模拟上有一手的,而且热心的很。

网友C:
120dB的放大,还是用运放方便,而增益比较大,需要多级放大。
要求噪声低的话,第一级就选低噪声的,比如OPA2228、OPA1612甚至LT1028。
由于运放有增益带宽积的限制,每一级放大倍数不会很大,40dB附近为好,所以要3级。二级的话每级要60dB比较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频带宽到多少?包括直流吗?噪声要求多大?

大神帮忙分析下我那个原理图,具体怎么工作的,怎么改进一下,用JFET怎么搞,哪里VIN是输入信号,R20,R21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dB的放大,还是用运放方便,而增益比较大,需要多级放大。
要求噪声低的话,第一级就选低噪声的,比如OP ...

老板不用:L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dB的放大,还是用运放方便,而增益比较大,需要多级放大。
要求噪声低的话,第一级就选低噪声的,比如OP ...

Q2 3 4怎么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帮忙分析下我那个原理图,具体怎么工作的,怎么改进一下,用JFET怎么搞,哪里VIN是输入信号,R20,R2 ...

很不习惯信号方向从右到左,画电路者不知是那个老师教的。
都是一些典型的三极管放大器,貌似4级放大分别为100、69、21、21倍,合起来3百万倍。
用JFET也用典型电路替换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Q2 3 4怎么工作的

找一本晶体管放大电路看看,最基本的电路。

网友F:
120db, 赶上运放的开环增益了,直接运放不接反馈电阻放大吧,汗,哈哈

开环增益是指直流或极低频的,楼主要20kHz。

网友G:
试过用三极管做的,1W倍左右的小信号放大。。。。

网友H:
请教一下,那几个二极管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带宽范围大”,到底是多大?

这个电路怎么改进才可以扩大增益范围和减少噪声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怎么改进才可以扩大增益范围和减少噪声啊

噪声主要靠第一级的器件和偏置,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取决于集电极电阻和发射极电阻之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噪声主要靠第一级的器件和偏置,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取决于集电极电阻和发射极电阻之比。 ...

怎么改善噪声呢?

网友I:
搂点经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改善噪声呢?

选低噪声器件,同时按照厂家的建议条件进行偏置。
不过,很多“噪声”是因为屏蔽不当外接干扰所致,那样选择再好的器件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