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增益后无输入时运放即饱和 原因??

楼主(2014-07-07):
如上图所示,我将R26调整至100欧,R25调整至1M,无输入时,7脚输出降为0.(原电路静态时为2.5V)

反馈降低后运放为什么会饱和?此处饱和是随机(0V,5V)的?还是固定的?因为静态时7输出为0仍可接受,输出为5V不可接受。

网友A:
失调,本来就是输入失调,输出失调是输入失调的n倍,这个n就是放大倍数。

网友B:
负反馈倍速太大,放大器容易饱和。原电路静态时,怎么可能输出为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调,本来就是输入失调,输出失调是输入失调的n倍,这个n就是放大倍数。 ...

应该是我说错了,是运放饱和了。经上述调整后的饱和一定是输出为0吗?还是随机的有可能输出为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反馈倍速太大,放大器容易饱和。原电路静态时,怎么可能输出为2.5V??

5V单电源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我说错了,是运放饱和了。经上述调整后的饱和一定是输出为0吗?还是随机的有可能输出为正? ...

是否饱和,你自己清楚,你的图不完整。
静态时,没有输入信号,正常时,也应该是VCC/2。
输入失调,正负是随机的,大小也是随机的,还和温度等参数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否饱和,你自己清楚,你的图不完整。
静态时,没有输入信号,正常时,也应该是VCC/2。
输入失调,正负 ...

静态时,没有输入信号,正常时,也应该是VCC/2 ????
单电源这个时候好像输出为零吧?

网友C:
这么大的增益,用两级放大吧。
再者同相端电路不全,看不出是否也有做VCC/2的直流偏置。

网友D:
“我将R26调整至100欧,R25调整至1M。”
放大倍数10000倍,即使是0.5mV失调,输出也会正向或者负向饱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静态时,没有输入信号,正常时,也应该是VCC/2 ????
单电源这个时候好像输出为零吧? ...

对运放来说,单电源和双电源没有实质的区别,区别只是静态偏置,单电源一般是VCC/2,双电源一般是0V。
输出是0,是相对于静态偏置的电压。
关键是要理解,不是死记硬背。

网友E:
1M/100R,10000倍,开环增益有没有这么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