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 Debug and DownLoad

楼主(2014-07-07):
Mon Jul 07 16:29:47 2014: C-SPY Processor Descriptor V1.30.1.50036 for STM8
Mon Jul 07 16:29:47 2014: C-SPY Debugger Driver, ST-LINK V1.30.1.50036 for STM8
Mon Jul 07 16:29:47 2014: Failed to load debugee: E:\Project2014\STM8S_Example\2-LED\Project\Debug\Exe\LED.out

楼主: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连不上;
1、设备管理器看看,能不能找到ST LINK;
2、看下软件设置是否正确;
3、检查下SWIM接口是否正确;
接法都没问题的话,再缩短连接下看看;
只能想到这么多

网友B:
还有板子供电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