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为什么不起放大作用

楼主:
仿真结果

红线是信号源,蓝线是输出端信号线,没有起到任何放大作用,请指教。

楼主(2014-07-07):
引用 网友A:
R3不要。

那设计的时候怎么算放大倍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设计的时候怎么算放大倍数?

调节R1R2,使管子在放大状态,由管子的β和R4C3R5决定。AC不能太大。

网友B:
要不你把R5搞成1M试试?

网友C:
R4//R5<R3  还能放大吗?

网友C:
R3两端并联个大电容就会放大好多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R4//R5

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两端并联个大电容就会放大好多倍!

这个是理想的交流放大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把R5搞成1M试试?

为什么负载大了放大作用就明显了捏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负载大了放大作用就明显了捏

我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