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x6q连接LCD会花屏!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4-07-07):
mx, LCD, AC, ni, IDE
    各位大神,我在使用 mx6q-sdb的开发板,买了一块7寸 1280×800的显示屏(HS070PWW1-B01),修改代码:
mydroid/kernel_mx/driver/video/mxc/ldb.c

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ldb_modedb[] = {
        {
         "LDB-XGA", 60, 1024, 768, 15385,
         220, 40,
         21, 7,
         60, 10,
         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
         "LDB-1080P60", 60, 1920, 1080, 7692,
         100, 40,
         30, 3,
         10, 2,
         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
增加项目:
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ldb_modedb[] = {
        {
         "LDB-XGA", 60, 1024, 768, 15385,
         220, 40,
         21, 7,
         60, 10,
         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
         "LDB-WXGA", 60, 1280, 800, 14430,
         80, 48,
         15, 2,
         32, 47,
         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
         "LDB-1080P60", 60, 1920, 1080, 7692,
         100, 40,
         30, 3,
         10, 2,
         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

开机的时候,输入bootargs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vmalloc=400M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LDB-WXGA,if=RGB666,bpp=16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10M fb0base=0x27b00000

可是开机起来后就花屏了。

花屏

花屏

花屏2

花屏2

如图,图像模糊,但是字体非常清晰!

网友A:
感觉是你的屏的参数没有配置对,建议你查看一下屏的手册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你的屏的参数没有配置对,建议你查看一下屏的手册查看一下。

屏幕手册都在范围内,HS070PWW1-B01 这个屏幕的datasheet也很简单,才15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屏幕手册都在范围内,HS070PWW1-B01 这个屏幕的datasheet也很简单,才15页。

请问楼主板子上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板子上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的?

我们现在怀疑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怀疑是屏线的问题。 ...

这里你要重新编译一下内核的,因为这里你做了修改,直接使用demo image是不可以的,你需要编译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你要重新编译一下内核的,因为这里你做了修改,直接使用demo image是不可以的,你需要编译一下的。 ...

没做修改吧? 我用的是公板的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先参考一下帖子i.MX 6Quad实现rgb接口lcd显示,如果有问题我们再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做修改吧? 我用的是公板的

你屏使用的不是飞思卡尔官方的哦,所以你要添加显示屏幕的驱动和信息,所以是要重新编译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屏使用的不是飞思卡尔官方的哦,所以你要添加显示屏幕的驱动和信息,所以是要重新编译一下的。 ...

哦,我试着改过 driver/video/mxc/ldb.c 文件中的结构体,还是一样的。

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ldb_modedb[] = {
        {
         "LDB-XGA", 60, 1024, 768, 15385,
         220, 40,
         21, 7,
         60, 10,
         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
         "LDB-1080P60", 60, 1920, 1080, 7692,
         100, 40,
         30, 3,
         10, 2,
         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试着改过 driver/video/mxc/ldb.c 文件中的结构体,还是一样的。

建议你先参考9楼我给你的帖子,你先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先参考一下帖子i.MX 6Quad实现rgb接口lcd显示,如果有问题我们再讨论。 ...

是屏线的问题,重新做过了跟屏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