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实现这个要求??

楼主(2014-07-07):
(无正文)

网友A:
单片机的输出串个小电阻,然后用一个二极管反向连接到+5V钳位,再串一个小电阻最后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输出串个小电阻,然后用一个二极管反向连接到+5V钳位,再串一个小电阻最后输出。 ...

还请教一个问题,如何用晶体管开关电路将DAC输出的单端电压转换为差分电压,比如说DAC输出单端3.0V,通过变换能让它输出3.0V和2.0V(V1+V2=5V)??

网友A:
搭个H桥,用稳压管实现幅度钳位

网友B:
既然你说了单片机只做输出,那么后面接个0.3V压降的二极管就够了,误接时外面电压对单片机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说了单片机只做输出,那么后面接个0.3V压降的二极管就够了,误接时外面电压对单片机开路 ...

误接的外部电源是大电压,大电流的用个二极管不就会击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误接的外部电源是大电压,大电流的用个二极管不就会击穿吗!

大电压?还是大功率?那就用高压二极管,市面上很多,多找这方面的厂家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