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大神进来看看

楼主(2014-07-07):
晕,怎么插入图片

楼主:
就是那个 VD6 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书上说  R2  C3是延时电路怎么回事

pjy
考古?

网友A:
这是稳压电源?
用4148输出0.5A电流?
用LED做稳压管?
还用2AP的管子?
这书该有多老啊?

网友A:
VD6大概是温度补偿吧。
R2 C3怎么搞到一起了?是R2 C2吧?

网友A:
R3 C2。。。。。。。。。

网友A:
而且3CD50B这种管子要到哪里去找哇。。。。。。。。

网友B:
ls基本都说完了。

这图有30岁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稳压电源?
用4148输出0.5A电流?
用LED做稳压管?

对三伏输出稳压电源,刚接触模拟电路不就希望能做一个加深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6大概是温度补偿吧。
R2 C3怎么搞到一起了?是R2 C2吧?

是R3   C2 ,怎么个延时法?求解释
还有 vd6实在是看不懂有什么作用,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3CD50B这种管子要到哪里去找哇。。。。。。。。

4148在这里整流不可以吗?

那个2AP11  和  3cd50b实在找不到替代的,我手上有    1N4007  LM340T12   L7805CV   7824CT   之类的
请问有什么能替代的吗?Orz:)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个 VD6 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书上说  R2  C3是延时电路怎么回事

嗯,很聪明的电路。

作为稳压电源,居然使用了正反馈。

可喜可贺啊!

早期电子工作者的杰出贡献。

应该不是中国人设计的。

应该是45年前,从国外资料中COPY的。

VD5是平衡三极管的Vbe的。

这样200欧姆电阻几乎没有电流。

输出电压应该为3V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个 VD6 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书上说  R2  C3是延时电路怎么回事

电平移位,R2,C3作滤波,反馈输入端,局里有正反馈,这是一个并联电源,误差电压调节电流,使输出电压稳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三伏输出稳压电源,刚接触模拟电路不就希望能做一个加深印象

蠢材设计的电路,你要是跟着蠢材学习,岂能有长进?

网友F:
换一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一本书

最近有点无从下手,那换什么书呢?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蠢材设计的电路,你要是跟着蠢材学习,岂能有长进?

换什么书呢? 也不知懂搜什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