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各位大侠推荐一个12V转【5000V】的升压电路!

楼主(2014-07-07):
使用5端的变压器(原边3端,副边2端的那种),要求12V输入(输入电流小于150mA)直接升压到5000V,全隔离型。

多谢啦!!!

网友A:
三端变压器还要隔离,办不到。

网友B:
三端变压器,是什么东东?

大概是自耦变压器吧。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5端的变压器

网友C:
输出电流不大吧?
本来不难,
但你把变压器限制住了,就难了。

网友A:
在晶体管(锗管)耐压还不够高的时候,电视机就是用12V电源,行扫描逆程升到数千伏供显像管用。
现在楼主不需要扫描,直接升压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三端变压器还要隔离,办不到。

一般的工频变压器本质上不是都算隔离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工频变压器本质上不是都算隔离的吗?

三端的工频变压器绝对不隔离。
这正是电力工业上较少使用自耦变压器的原因之一。

楼主原帖说“使用3端的变压器”,所以我在2楼说“办不到”。现在楼主又把原帖修改了,改成“使用5端的变压器”了。

网友E:
可以先逆变,再倍压整流;
可以参考耐压测试仪等相关仪器;

耐压测试仪多数用工频变压器,这是测试规范所要求的。倒是电子式绝缘测试仪(摇表),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先逆变,再倍压整流;
可以参考耐压测试仪等相关仪器;

不要逆变。

电蚊拍好像没有逆变吧??

楼主先到百度百科了解什么是逆变器,"逆变器是把直流电能(电池、蓄电瓶)转变成交流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逆变。

电蚊拍好像没有逆变吧??

电蚊拍、煤气灶点火器、电警棍……都有逆变。

网友F:
升压模块+倍亚整流

网友F:
升压模块+倍压整流

网友G:
5000怎么整流啊?

1000V整不难吧,5倍压。 其实彩电27kV呢,那个硅堆很容易买到,黑白的是10kV,这硅好象也还有卖。

网友H:
稳到5000V的直流吗?貌似有点难的,半导体器件不好找

网友I:
用斩波电路对12V斩波,输到变压器源端,变比:1:500,再进行整流,滤波,要稳压用431+光耦反馈,调节12的大小。

网友J:
高压要稳压没那么简单,LZ的变压器需要变成输出三端以上才行,需要隔离的低压辅助电源来实现隔离反馈
电路可以考虑用推挽式双管电路,比较容易控制一次侧消耗小于150mA.

网友K:
LZ说了啥,我怎么没有看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用斩波电路对12V斩波,输到变压器源端,变比:1:500,再进行整流,滤波,要稳压用431+光耦反馈,调节12的 ...

这只是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是不可能做到的。
一是变压器变比1:500形成的分布电容会很大,几乎不能用。
二是反馈回路的光耦和431的耐压会是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用斩波电路对12V斩波,输到变压器源端,变比:1:500,再进行整流,滤波,要稳压用431+光耦反馈,调节12的 ...

不宜用“斩波电路”,最好是使用反激电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只是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是不可能做到的。
一是变压器变比1:500形成的分布电容会很大,几乎不能用。
二 ...

你可以看看JIMS。WILLIANS的大作,高压小电流高精度,低噪声电源的实现,好多示波器的加速电埸高压就是这样的。耐压问题只能说明你还没有深思这个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不宜用“斩波电路”,最好是使用反激电路。

是的,斩波算是正激吧。

“斩波”是日本人的说法,就是Buck电路。若使用变压器,就是正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只是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是不可能做到的。
一是变压器变比1:500形成的分布电容会很大,几乎不能用。
二 ...

一点问题也没有。
采用稍微特殊一点的绕法,可以大为减少变压器的分布电容。别说500倍,5000倍电压也能升上去。
反馈若从整流输出侧取样,光耦和电压基准供电不是问题,因输出5000V并不要求大幅度变化,变压器抽头供电即可。只需要注意输出端电容耐压和电压取样分压电阻耐压即可。

网友A:
光耦耐压也不是问题

当然,电压更高的话,就要采用其它方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看看JIMS。WILLIANS的大作,高压小电流高精度,低噪声电源的实现,好多示波器的加速电埸高压就是这 ...

实际中也做过1万5千伏的高压电源,变压器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如果是单绕组变比是500:1,能做出来的,绝对是大牛,至少在变压器工艺上有很深的造诣。
至于光耦反馈回路的耐压问题,不是不能用,大不了多串几个电阻,只是这样的可靠性会差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点问题也没有。
采用稍微特殊一点的绕法,可以大为减少变压器的分布电容。别说500倍,5000倍电压也能升 ...

大师你贴出来的隔离耐压,而不是431的耐压。431的耐压只有几十伏。高压场合的反馈,一般都是绕组或者电阻分压反馈,用光耦和431配合,就等着不停的修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师你贴出来的隔离耐压,而不是431的耐压。431的耐压只有几十伏。高压场合的反馈,一般都是绕组或者电阻 ...

我在前面帖子里已经说过,变压器抽头给光耦和电压基准供电。千万别理解成5000V供电。
变压器抽头,想要多少电压就能够得到多少电压,很随便。变压器抽头供电,用光耦和TL431之类完全可以,当然用其它方法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前面帖子里已经说过,变压器抽头给光耦和电压基准供电。千万别理解成5000V供电。
变压器抽头,想要多 ...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您这种方法本质上还是绕组取样,稳压精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输出绕组和取样绕组的耦和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实际中也做过1万5千伏的高压电源,变压器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如果是单绕组变比是500:1,能做出来的,绝对 ...

这是成本的问题,在高耐压电阻,有很大的选择的,具体方案可以是高性能电阻+保护器件,是必须的,反正产生5000V项目,也不是用在普通的消费电子上的,对成本不敏感,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您这种方法本质上还是绕组取样,稳压精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输出绕组和取样绕组的耦和度 ...

张老的意思有一个电源绕组整流成低压的电源,稳定的加一级LDO,作为431和光耦的电源。取样电压直接从输出电压分压取,这几个电阻肯定是有特殊规格的。

是这个意思。这部分电源电压从变压器抽头取,输出电压取样用电阻分压器从输出端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您这种方法本质上还是绕组取样,稳压精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输出绕组和取样绕组的耦和度 ...

不是绕组取样,稳压精度也与绕组之间耦合程度无关。是电阻分压取样,精度主要取决于电阻分压精度。

网友A:
“如果是单绕组变比是500:1,能做出来的,绝对是大牛,至少在变压器工艺上有很深的造诣”
这样的变压器,对本论坛的大蚂蚁、不亦心……来说,小菜一碟。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单绕组变比是500:1,能做出来的,绝对是大牛,至少在变压器工艺上有很深的造诣”
这样的变压器,对 ...

应是漆保线的绝缘性能好,我公司用共模电感,打4000V的耐压没问题,二根线都靠在一起了,照样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应是漆保线的绝缘性能好,我公司用共模电感,打4000V的耐压没问题,二根线都靠在一起了,照样过。 ...

现在的三重绝缘漆包线,线径0.3mm以上,两股绞合,打个3kV、4kV绝对没问题。普通高强度漆包线(聚氨酯等)也可以做到。不过,即使是最古老的油基性漆包线(标称耐压40V)也没有问题,只要绕得好。
分布电容问题,也全在绕组的绕法。

网友A:
当年还没有漆包线,只有纱包线的年代,照样做几十kV、几百kV的电源。当然,没有很好的绝缘材料,体积必然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单绕组变比是500:1,能做出来的,绝对是大牛,至少在变压器工艺上有很深的造诣”
这样的变压器,对 ...

是初级比次级为1:500,而不是次级比初级1:500。两者的难度可大了去了。
至于是不是小菜一碟,那可不是口头说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初级比次级为1:500,而不是次级比初级1:500。两者的难度可大了去了。
至于是不是小菜一碟,那可不是口 ...

我要是不知道这个1:500是初级比次级还是次级比初级,那可是白活这么多年。
是不是小菜一碟,那要看大蚂蚁和不亦心等人怎么说。不过,还没有晶体管的年代(也没有铁氧体材料),就有这样的变压器了。
难度大不大,街上跑的每一部烧汽油的小汽车(烧柴油的大卡车不算),里面都有这么一个变压器。每部小汽车里面都有的东西,显然是大量生产的产品,难度就不会很大。

网友K:
“使用5端的变压器(原边3端,副边2端的那种),要求12V输入(输入电流小于150mA)直接升压到5000V,全隔离型。”

(原边3端,副边2端的那种)是什么变压器?原边2端,副边3端倒看见的不少。5000V是交流,还是直流?“直接升压到5000V,全隔离型”看意思是交流。由我们猜去。我没有看懂。

网友K:
DC/DC的开关电源电路。

网友K:
建议LZ再发一个到电源板块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要是不知道这个1:500是初级比次级还是次级比初级,那可是白活这么多年。
是不是小菜一碟,那要看大蚂 ...

你说的东西,可是用来给汽车或者摩托车里给火花塞打火的高压包?以前的黑白电视机上也有这种东西,从6伏或者12伏升到1万多伏。
不过,你确定它们的变比是1:50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东西,可是用来给汽车或者摩托车里给火花塞打火的高压包?以前的黑白电视机上也有这种东西,从6伏 ...

我说的就是这种东西,汽车上叫点火线圈。
不仅黑白电视机上有,用显像管的彩色电视机上也有。
当然不一定是1:500。
不过,变比更大些也无妨,不算很困难。
1850年,美国的C·G·佩奇就做出来匝数比更大的变压器了。佩奇可以从单个电池产生8英寸长的火花,现在的估计,电压达到数十千伏。注意,当时连“电压”的概念还没有呢!也没有 voltage 这个词。当时人们说的是“电的强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就是这种东西,汽车上叫点火线圈。
不仅黑白电视机上有,用显像管的彩色电视机上也有。
当然不一定 ...

电视机或汽车里点火用的高压包,我没实际见过,只好百度了下,它们的工作原理属于反激式。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们的变比是1:500或者以上。
包括前面有位大侠说到示波器内部用的高压,应该是负1500伏,还是通过倍压整流得到的。
至于你说的这个牛人,看你描述,他做的应该是脉冲变压器,而不是电源变压器。

网友C:
可能您有误解我的观点,我不是说升压500倍很困难,而是说变比为1:500的变压器非常非常难,几乎没人能做到。
您前面说道它的耐压,其实难度不是说它耐压难以实现。真空度相当于1万米高空,温度是负45度,2万伏耐压测试漏电流只有4微安或者更低。这在国内不是什么难事。
难度是在于它的次级分布电容会以匝比的平方折算到初级,1:500就相当于25万倍,这已经不是变压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视机或汽车里点火用的高压包,我没实际见过,只好百度了下,它们的工作原理属于反激式。没有任何迹象表 ...

不错,汽车里面的点火线圈,老电视机里面的高压包,都属于反激式工作。
正因为反激式工作,二次电压峰值和一次电源电压之比不等于匝数比,才推荐楼主用反激电路的。若是正激,则两个电压之比接近于匝数比。
“前面有位大侠”说的我没有看见。从你所转述,应该是使用示波管的模拟示波器。这种示波器,电源各有不同设计,低到数百伏,高到数十千伏都有。也不都是负电源,更多的是正负高压都有。
我前面说的这位C·G·佩奇做的变压器,汽车里面的点火线圈,老电视机里面的高压包,都是脉冲工作,可以叫脉冲变压器。但这些变压器目的都是获得一定能量,叫电源变压器也并无不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汽车里面的点火线圈,老电视机里面的高压包,都属于反激式工作。
正因为反激式工作,二次电压峰值 ...

反激里的变压器,其实叫耦合电感更合适。它已经脱离了常规变压器的定义。
反激很适合做高压小电流,都是工作在断续模式,可以说它的输出电压跟变比没什么关系。即使如此,它的变比做到1:30也很吃力了。
脉冲变压器和电源变压器还是有区别的,要不咋是俩名字呢?

网友C:
脉冲变压器更注重信号,类似于弱电,电源变压器传送的是能量,类似于强电。当然我这说法不一定准确。
脉冲变压器一般是用来做驱动控制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反激里的变压器,其实叫耦合电感更合适。它已经脱离了常规变压器的定义。
反激很适合做高压小电流,都是 ...

“它已经脱离了常规变压器的定义”
我不知道“常规”变压器如何定义。
若是与电力工业上的变压器不同就不能叫变压器,那么空心的两个线圈,互相之间耦合相当弱,也不能叫变压器了?可实际上,收音机电视机里面都叫变压器,中频变压器。

变压器变比做到1:500或者1:1000,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前面说过,对大蚂蚁不亦心来说,小菜一碟。

两个名字,不能作为是不同的东西的证据。“及时雨”和“呼保义”是两个名,其实是一个人。你儿子叫你爸爸,太太叫你老公,其实是一个人。

网友L:
反激变压器仍然属于变压器, 只不过励磁电流精密受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反激变压器仍然属于变压器, 只不过励磁电流精密受控.

大蚂蚁来了。单绕组变压器变比1:500,是不是小菜一碟呢?

网友L:
用这种骨架, 做5KV问题不大, 如果环境潮湿, 可以环氧真空灌封.

本人提供打样及小批量生产服务, 提供所有应用技术支持 (每单限500个以内, 多了要拆分成若干小订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L:
用这种骨架, 做5KV问题不大, 如果环境潮湿, 可以环氧真空灌封.

本人提供打样及小批量生产服务, 提供所 ...

这里的5kv是耐压还是输出?
看这结构,是分槽绕制的。

网友L:
变压器本身的变比可以做的很大, 但要电路能配合好, 比如利用好分布参数. 我试验过1:1000的谐振升压
硬开关就比较郁闷了, 1:500的反射电容达25万倍, 点触型硅堆至少5pF, 相当于在初级并了个uF级电容, 开关损耗十分惊人
好在这个电容还串了个漏感, 不然会搞死人. 但最起码因为漏感的存在, 等效变比就降了不少.
点火线圈一般在1:200左右, 反射电容4万倍, 频率最多100HZ, 压力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变压器本身的变比可以做的很大, 但要电路能配合好, 比如利用好分布参数. 我试验过1:1000的谐振升压
硬开关 ...

是的,这种变压器也只有在谐振变换器的场合才能用到,是因为它的分布参数已经让它不是个纯粹的变压器,它的分布参数恰好是变换器需要或者容忍的才可以。用在硬开关变换器中,只能是自己搞死自己。
另外,在谐振升压变换器中,采用分组绕制,然后整流后串联,是可以大大降低分布电容的影响,只是这时候已经不是单绕组了。

我左看右看, 好像没有人说变压器次级只有一个线包吧, 那怕10个线包串联, 只要做在一起, 就算一个变压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种变压器也只有在谐振变换器的场合才能用到,是因为它的分布参数已经让它不是个纯粹的变压器,它 ...

回到楼主的问题上吧。
楼主要的是12V转5000V,并没有说要1:500的变压器,也没有要求效率,甚至没有要求输出电流或者输出功率。
正因为如此,我才在11楼让楼主参考电蚊拍、煤气灶点火、电警棍……

网友L:
变比1:500, 并不需要1:500的变压器. 对效率要求不高的话, 把反射电压弄到电源电压的10倍, 便只需要1:50的变压器,
如电视机行输出. 黑白电视机主电压12V, 逆程脉冲一百多伏, 高压一万多伏, 变压器变比1: 100左右.
彩色电视机主电压80-100V, 逆程脉冲上千伏. 高压2万伏, 变压器变比才1:20或稍大些.

网友K:
LZ的5000V是干什么用的,是直流还是交流,12V看来是直流。这些问题要搞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到楼主的问题上吧。
楼主要的是12V转5000V,并没有说要1:500的变压器,也没有要求效率,甚至没有要求 ...

我说1:500的变压器难做是针对16楼的场合。
楼主的方案用反激可行,计算好处初级电感,工作在断续状态,变成1比几十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说1:500的变压器难做是针对16楼的场合。
楼主的方案用反激可行,计算好处初级电感,工作在断续状态,变 ...

16楼出的主意,不甚高明。
你在19楼,我在20楼,不是已经说过了么?

网友L:
点火线圈很独特, 由于二次侧漏感很大, 感应电流并不大, 火花能量很大部份来自二次侧分布电容储能, 因此, 高匝比问题不大, 类似的还有20万伏电警棍, 匝比极高. 没有1000也有80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6楼出的主意,不甚高明。
你在19楼,我在20楼,不是已经说过了么?

如果功率小,就用反激。
如果功率较大,可以用两级结构斩波+串联谐振升压。只是这时候的变压器,次级采用多组绕制,然后串联。
对于蚂蚁能做到1:1000的变压器,表示下膜拜。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如果功率小,就用反激。
如果功率较大,可以用两级结构斩波+串联谐振升压。只是这时候的变压器,次级采用 ...

极限参数, 不代表什么, 我还晒过漏感万分之零点二八的变压器. maychang见过照片.

网友L:
我亲手用掉的铜带和漆包线, 几十公斤, 前几天又订了十几卷, 今天安排小孩每卷都测算电阻率, 所幸每卷都是纯铜, 27度室温电阻率0.0176:lol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变压器本身的变比可以做的很大, 但要电路能配合好, 比如利用好分布参数. 我试验过1:1000的谐振升压
硬开关 ...

可以做成初级谐振荡器,可以调节电源电压来稳压,不要局限开关电源的范围。据LZ的功率要求12*0.15=1.8W,次边输出电流:0.36mA,

网友A:
大蚂蚁有次贴出“大杀器”的照片,那个是用铜带的吧?

网友I:
优酷上高压打火,怎么做成功的,都具有实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可以做成初级谐振荡器,可以调节电源电压来稳压,不要局限开关电源的范围。据LZ的功率要求12*0.15=1.8W, ...

楼主发了帖之后就不见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大蚂蚁有次贴出“大杀器”的照片,那个是用铜带的吧?

是的, 8公分宽的铜带绕制. 功率40KW, 三夹二, 正因为夹层较多, 一二次侧绕组间电容达2000pF, Y电容用了10颗并联, 总容量223, 对地漏电流高达几毫安(380V), 还好是特种设备, 一定有安全地线.

楼主:
哎,你们还在这里争论呀??别光说不练啊!!我看到有人做出来了。

用了一个5端变压器,原端这边是震荡电路,次级那边是一个倍压电路。。。。。

网友M:
大家提出很多办法,实际上只需要合理设计变压器即可。若需要保证安全,一般设置一个中间级功率限制电路。

网友M:
我们用这个办法产生的5000-10000V电压用于特殊产品中。

网友N:
刚好手里有块板子,CCFL

楼主:
要电路图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电路图啊

电路图相当简单的,但一定是反激。
注意不亦心贴图中变压器构造:粗线在一端,细线分七格(当然也可以分更多格)。
再注意51楼大蚂蚁贴图,那个骨架有一格比其它格稍宽,这是一次绕组。其它各格等宽,二次绕组分了五格。
二次绕组分格,一是尽量减少分布电容,二是容易保证绝缘。
一次绕组置于一端,目的是让漏感大一些。

楼主:
有人没用反激也做出来咯(^_^),用一个电容在初级线圈这边反复充电放电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没用反激也做出来咯(^_^),用一个电容在初级线圈这边反复充电放电来实现 ...

那样可能更麻烦,成本上未必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可能更麻烦,成本上未必合算。

那你贴个反激的电路来看看,比比哪个成本更低咯 ^_^:lol

网友O(2019-04-14):
这个帖子汇集很多大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