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神奇的STM32F4和我的手指

楼主(2014-07-07):
遇到一个神奇问题,用的是STM32F429ZG,当我的手指慢慢移动到1引脚的位置时(手指并没有接触芯片或线路板),芯片复位停止工作,大家集思广益看看这是怎么造成的,一开始考虑晶振问题,修改成内部振荡器结果一样,电源也换过,结果一样

网友A:
你的手指是神指,可以定MCU。

网友B:
静电有可能影响吗?

网友C:
干扰而已。把不用的引脚上拉或下拉或配置为输出。

网友D:
我使用其它厂家的MCU,也有碰到此情况;
可以按4楼的建议试下;
板子手工焊接的吧????

网友E:
干扰吧,遇到过,把手指按上去出些奇怪的现象

网友F:
手工焊接方面的原因比较大

网友G:
应该是悬空引脚没管理好

网友H:
还是PCB布局设计有问题吧?!经典干扰都是瞬间的。

网友I:
一些敏感元器件是会被人体静电击穿的,除了带手套之外,带静电手腕也可以。

网友J:
干扰成这样?

楼主:
原因找到RFU引脚虚焊谢谢大家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RFU引脚虚焊谢谢大家

焊接问题哈,那就结题吧!

网友K:
手工焊接原因是最大问题。。。。

网友L:
收集一些检查是否虚焊的资料供大家参考:

1、直观检查法  一般先寻找发热的元器件,如功率管、大电流二极管、大功率电阻、集成电路等,这些元件因为发热容易出现虚焊,严重的直接可以看出,轻微的可以用放大镜观看。一般刚焊好的引脚是很光润的。当边缘受到影响时,由于不断地挤压和拉伸,会变得粗糙无光泽,焊点周围就会出现灰暗的圆圈,用高倍放大镜看可以看到龟裂状的细小的裂缝群,严重时就形成环状的裂缝,即脱焊。所以,有环状黑圈的地方,即使没有脱焊,将来也是隐患。大面积补焊集成电路、发热元件引脚是解决的方法之一。  2、电流检测法  检查电流设定是否符合工艺规定,有无在产品负载变化时电流设定没有相应随之增加,使焊接中电流不足而产生焊接不良。  3、晃动法  就是用手或摄子对低电压元件逐个地进行晃动,以感觉元件有无松动现象,这主要应对比较大的元件进行晃动。另外,在用这种方法之前,应该对故障范围进行压缩.确定出故障的大致范围,否则面对众多元件。逐个晃动是很不现实的。  4、震动法  当遇到虚焊现象时,可以采取敲击的方法来证实,用螺丝刀手炳轻轻敲击线路板,以确定虚焊点的位置。但在采用敲击法时,应保证人身安全,同时也要保证设备的安全,以免扩大故障范围。  5、补焊法  补焊法是当仔细检查后仍旧不能发现故障时进行的一种维修方法,就是对故障范围内的元件逐个进行焊接。这样,虽然没有发现真正故障点,但却能达到维修目的。

网友M(2017-04-12):
手册上说RFU是保留用,可接电源,接地,或悬空,所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