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那位大神做过固定翼模型飞机的自主飞行!!!!!

楼主(2014-07-07):
求指导,本人有这方面的想法,正在准备!

网友A:
没做过。也用喷气式发动机?

网友B:
固定翼飞机(Fixed-wing aeroplane)簡稱定翼机,常被再简称为飞机(英文:aeroplane),是指由动力装置产生前进的推力或拉力,由机身的固定机翼产生升力,在大气层内飞行的重于空气的航空器。它是固定翼航空器的一种,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另一种固定翼航空器是滑翔机。飞机按照其使用的发动机类型又可被分为喷气飞机和螺旋桨飞机。

这个飞行器的升力套靠机翼的流体压差, 必定要不小的速度, 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玩, 可以先上个这里最热闹, 控制最灵活的四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也用喷气式发动机?

喷气式的发动机暂时买不起,先用个大点的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飞机(Fixed-wing aeroplane)簡稱定翼机,常被再简称为飞机(英文:aeroplane),是指由动力装置产 ...

确实考虑过这个问题,固定翼比多旋翼控制要难很多,但是偏爱固定翼,想找有这方面经验的给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