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结构设计(请见多识广的大侠帮忙)

楼主(2014-07-07):
这种壳体内部的PCB是怎么样的?怎么和端子连接的

网友A:
结构设计文件中应该有PCB这一项

网友B:
pcb嘛根据内部空间怎么摆放合理
至于连接,这种头子 一般是焊线,PCB端是插件端子

网友C:
还是根据机壳来PCB制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