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壳体内部的PCB是怎么样的?怎么和端子连接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07):
一般是PCB固定在壳体上,PCB引出插座、插头、线缆,然后焊接在焊片上。

网友B:
这种180°的是通过导线直接焊接在PCB上,还有一种90°弯针的,可以直接和PCB进行焊接

网友C:
感觉无非2种:
1、直接焊接在PCB上,想法将PCB做成异形,机械安装的时候,定位好安装点
2、使用焊接线引到PCB上。

想必,世界上也就俺说的这2种方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