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0如何驱动5V蜂鸣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08):
220V是一直接上去的吗?如何断开的?
第一图问题不大,但可能会因为220V断开后有干扰,一般Q1的be之间要接个30k左右的电阻。另外,R4有发热,耐压也有要求。
第二图是不行的,因为光耦输出不了30mA那么大的电流,输入峰值电流只有3mA。

网友B:
第二个图,输出加个三极管驱动下吧;

网友C:
接受端电流最大值10MA的样子。如果你闲麻烦可以把哪个100K的阻值减少一点。输入端电流就会增大。但是要注意他的功耗。这样右边的电流会增大写看能不能驱动蜂鸣器。最好的办法还是选个驱动电流大点的光耦或者右边加驱动电路。

楼主:
加驱动电路可能理想点

网友D:
4007的负极对N接个滤波电容器,大点,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