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请问没烧程序的LPC1788,上电后晶振会启振吗?

楼主(2014-07-07):
没烧程序的NXP单片机LPC1788(XTAL端接的是无源晶振),上电后晶振会启振吗?哪位用过的请讲讲!非常感谢
或请大家讲讲STM32单片机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XTAL端接的是无源晶振),没烧程序,晶振会振荡吗?
第一次用,实在没有经验。

网友A:
我也在用这款单片机。

网友A:
看这个截图,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截图,不会

谢谢你!我没认真看资料

网友B:
貌似大多数MCU都是先从内部RC开始的

网友C:
晶振起不起振和单片机没关系的,LPC1788默认是从内部RC振荡器(12Mhz)启动的,可以由软件切换为由外部晶振提供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