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RS485通信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07-07):
最近有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RS485通信,一个主机连接多个从机,在进行通信时我使用的是自定义格式的数据包,并没有用到一些软件协议,如modbus,请问下,做485通信时,类似modbus这样的软件协议必须要用到吗?谢谢

网友A:
不用,协议自己定,有地址区分即可。

网友B:
自己定义也没问题!!

网友C:
可以不用;
你的模块单独卖的话,最好用标准协议;
如果只是用在自己的产品上,可以自定义;

网友D:
485 就是单双工通信,协议可有可无~

网友E:
这个不是必须的。
你需要选定一个现有的或自定义一套协议
只要能达成你的需求即可
不过,有时我们会采用已经是modbus的模块了,所以其它的模块只好只能用modbus这也是一种需求。

楼主:
先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指点,还有一个问题,如何做好主机和从机的发送和接收问题,在刚上电时,通信正常,主机发送,从机应答并发送反馈信息,但主机复位后(从机没有复位),从机就不能正确收到主机发来的数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指点,还有一个问题,如何做好主机和从机的发送和接收问题,在刚上电时,通信正常,主 ...

貌似从机陷入了无法恢复的状态,应该是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