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容量的U盘或移动硬盘在电脑上无法 正常使用

楼主(2014-07-07):
(无正文)

网友A:
USB接口供电不足

楼主:
那怎么办啊

网友B:
系统为每个USB接口分配了500mA的最大输出电流,一般的U盘只需要100mA的工作电流,因此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大多数移动硬盘所使用的是普通的2.5英寸硬盘,其工作电流介于500mA~1000mA之间,此时假如仅仅通过USB接口供电,当系统中并无其他USB设备时,那么还是可以勉强使用的,但如果电压不稳的话,就随时可能出现供电不足的问题。特别是使用支持USB 2.0的移动硬盘时,情况最为严重。

网友C:
如果你的笔记本电脑使用电池供电,那么USB接口所分配的电量就更小了。

网友D:
是不是使用了外接的USB 扩展卡

网友E:
对,在笔记本电脑中使用USB 2.0的U盘或移动硬盘时,如果笔记本电脑不支持USB 2.0技术,一般必须通过PCMCIA卡转USB 2.0的扩展卡来间接实现支持,这些扩展卡基本上都采用NEC公司的D720100AGM USB控制芯片,少则提供两个USB 2.0接口,多则提供五个USB 2.0接口,对一般用户而言足够使用了。由于PCMICA接口提供的电源功率比板载USB接口要小,这样就会由于供电不足而导致移动硬盘工作的出现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办啊

它从USB连接线上接移动硬盘的一端引出一根转接线,可以插入电脑背后的PS/2接口取电,这里可以比USB接口提供更大的电流输出。

楼主:
多谢,这种情况呢?

网友E:
利用电源补偿线

网友E:
对,也称“键盘取电线”

网友F:
如果U盘或移动硬盘的包装盒中提供了选配的电源适配器,你就可以直接使用外接电源,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供电不足的情况发生了

网友G:
线太长了也不正常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H:
外界USB供电试试!

网友I:
需要额外接电源的移动硬盘貌似几年以前的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它从USB连接线上接移动硬盘的一端引出一根转接线,可以插入电脑背后的PS/2接口取电,这里可以比USB接口 ...

还可以这样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