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AR编译的文件过大怎么办呢?

楼主(2014-07-07):
  我是弄前任编的程序,他留下的BIN文件时64K的,我想改一些东西,没改之前编译了一下程序,结果BIN变成92K了,优化编译还是88K呢,写不进芯片,在不动源文件的情况下,我如何能将文件缩到64K以下呢,芯片是212L4。BIN文件不能超过64K。IAR的文件编译后的容量太大了……

网友A:
STM32的程序吗????

网友B:
212L4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C:
优化等级,用最高优化级别,会将无用或重复的一些变量信息都减掉。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前任留下的BIN和源码不一致?检查一下链接器的配置……

楼主:
我已经做优化了,由原来的93K优化成88K,前任却弄到了64K(65536)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E:
还是配置吧,是不是有些库其实不用的,但你也编译进去了。。。